[GPRS] GPRS模块选型

楼主(2015-01-19):
现在要开发一个嵌入式系统,需要将系统数据传送到公网服务器数据库中,想选用一个GPRS模块,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型,麻烦各位给一些建议,就是我选模块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性能指标,我说几个(也不知道对不对)通信速率,功耗,天线网络覆盖范围,天线高频影响(将来设备是要放在室外的),可替换性(管脚兼容),带不带TCP/IP协议(应该是要带的),等吧,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不对的话还请见谅......麻烦可以给说说,应该怎么选???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传送数据包多大了,如果2G网络能满足的话,GPRS模块的速率基本都差不多class 12,最大85.6 kbps(下行/下行),我觉得你要考虑的是: 成本、体积、频段、电压、功耗、抗高低温(你说的要放室外)和你需要的接口,当然信号方面和天线灵敏度也要调好。至于兼容性等其他的东西就暂时不需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传送数据包多大了,如果2G网络能满足的话,GPRS模块的速率基本都差不多class 12,最大85.6 kbps( ...

可以具体给说一下嘛......刚开始弄这个东西,有点不理解

楼主:
问一下GPRS模块,支持双频GSM/GPRS 900M 1800M是指的什么??

网友B:
为了少些麻烦,只要是自带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都可以,现在不想前些年,GPRS模块已经都做滥了,价格也很便宜,某宝上都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下GPRS模块,支持双频GSM/GPRS 900M 1800M是指的什么??

指工作频率,这是国内2G GSM移动网的标准。另外还有支持3频甚至4频的,这个适应性更好,可以在更多国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工作频率,这是国内2G GSM移动网的标准。另外还有支持3频甚至4频的,这个适应性更好,可以在更多国家用 ...

我查了华为的GTM900系列的,好像是支持900,1800频段,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如果我选择了只支持900频段的GPRS模块,有没有可能在国内的一些地方不能用,就是说国内任何地方支持GPRS服务的是不是G1,P,1800,1900四个频段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华为的GTM900系列的,好像是支持900,1800频段,问一个比较弱的问题,如果我选择了只支持900频段的G ...

国内所有地方都支持900MHz的2G网络,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在产的单频GPRS模块,至少都是双频的,更多的是三频甚至四频的。

网友A:
最好还是用四频的模块,现在的模块价格都很便宜,四个频段的可以全球都能用,就不会因为某一些国家需要去换模块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讲解......长见识了

网友C:
早期SIMCOM的模块较多,如:SIM300D。现在MC35也可以,都带TCP、IP协议的,开发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早期SIMCOM的模块较多,如:SIM300D。现在MC35也可以,都带TCP、IP协议的,开发简单 ...

现在的模块几乎都带这次些协议的,SIM300D现在就有点古老,已经停产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