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检测锂电池电量

楼主(2015-01-19):
如题,10位AD (只用了8位) 锂电电量用四个LED灯来表示
单片机 STM8S003
VREF=5V (78L05输出)
锂电应该在3.0到4.2之间  用四LED表示电量(>3.8V全亮,>3.6&&<3.7亮三个……)
现在问题是  在临界点时  LED会闪

比如adtemp==205时,采样值总是205上下跳变

一般AD值  应该做什么处理  除抖动

int main(void)
{
....
  while (1)
  {
adtemp=采样值;
....
adtemp取过10次,求平均
         if(adtemp>=205)
            {
....
            }
       if(180<=adtemp<=196)
            {
....
            }
       if(adtemp<188)
            {
...
            }

  }
}

网友A:
检测要有回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要有回差的。

怎么处理?

网友B:
参考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C:
高于100就亮(或灭),低于80再灭(或亮)。

网友D:
其实就是软件实现滞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E(2015-04-21):
果然有人用003做这个,楼主你的原理图能不能共享下?非常感谢!另外你的的基准源是怎么弄的?003是不是只能用电源电压作为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