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启动时Uboot在哪里运行的困惑?

楼主(2015-01-19):
最近在研究IMX6Q的启动流程,BootLoader 只有Uboot,那CPU上电后把Uboot加载至哪里运行。
我的理解是上电后CPU执行固化的ROM程序,根据配置选择从哪里(比如SD卡)读取Uboot代码,将Uboot代码加载至1M的L2缓存。
之后在L2中运行Uboot,执行各种外设的初始化,比如DDR等。

但是又看到有人说是先读4K至片上RAM,然后根据flash_header 中的IVT(image vector table)结构体确定Uboot大小,初始化外设,再把Uboot Copy到DDR执行。

还是想请教大神,IMX6到底是怎么加载的Uboot?最关键的是DDR初始化在哪里执行的?
谢谢了!!!

网友A:
您好!你这个问题我略有涉猎过,关于IMX6的启动流程,你理解的前半部分没错,CPU一上电首先执行rom中固化程序,从配置选择中确定Uboot的获取设备,即确定启动设备,然后从启动设备(比如SD卡)中读取头几K程序(长度不同的设备不同)到片上RAM,然后从这几K程序的IVT中获取uBoot的程序信息(程序入口点、程序长度等),而确定这些信息后,CPU就会自动将uBoot复制到你自己定义的地址位置,注意,是你自己定义的地址位置,这要根据你程序设定,如果要将程序放在SDRAM运行,则将程序的运行地址定义在SDRAM的地址范围内。至于你说的1M的L2缓存,在ARM平台中是没有地址的,因此,代码无法加载到缓存运行。这是我个人见解,如果有错,请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这个问题我略有涉猎过,关于IMX6的启动流程,你理解的前半部分没错,CPU一上电首先执行rom中固化程 ...

谢谢你!

网友B(2015-04-16):
flash_header中就有对ddr3初始化的信息,可以详细看看,之前驱动三星的ddr时看过,具体启动过程还没有研究......

网友C(2016-01-19):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这个问题我略有涉猎过,关于IMX6的启动流程,你理解的前半部分没错,CPU一上电首先执行rom中固化程 ...

请问下在复制代码时的复制速度能否优化

网友A:
复制速度是由处理器预设好的,我估计是无法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在复制代码时的复制速度能否优化

复制速度是由处理器预设好的,我估计是无法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在复制代码时的复制速度能否优化

另外说下,复制速度同你讲u-boot复制到的位置有关,比如说你要讲u-boot放置到DDR,那就跟你DDR的写入频率有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下,复制速度同你讲u-boot复制到的位置有关,比如说你要讲u-boot放置到DDR,那就跟你DDR的写入频率 ...

此复制速度没办法优化,因为是复制速度是固化在ROM代码中的

网友D(2016-04-08):
关注下,学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