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ST LINK 虚拟串口驱动安装

楼主(2015-01-19):
    对于天朝人民来说,很多使用和谐版Windows,我也不例外,今天板子到手,准备使用下stlink自带的串口,结果发现使用stlink007 安装提示成功了,但实际上插上板子,依然是未知设备,在网上各种寻找,最终得以解决,现在把解决方法和大家分享下。
   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可能缺少usbser.sys,mdmcpq.inf两个文件,首先下载对应版本的两个文件,按照一般的解决方案,

   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当然在我电脑上依然出现安装失败,最后查询,搜索到了极客工坊的一个帖子,发现需要在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下建立一个类似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这样名字的文件夹,并把上面两个文件复制进去。但是每个电脑这个文件夹的名字都不一样,具体就差别在最后那串字符。

    如果安装过,并且提示找不到指定的文件,那么可以在C:\WINDOWS\INF\setupapi.dev.log中查找到自己电脑的文件夹正确名字。如下面红字所示,这个文件打开直接拉到底然后往上找,速度更快:

SourceRootPath: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
     flq:                                    {FILE_QUEUE_COPY}
     flq:                                         CopyStyle      - 0x00002000
     flq:                                         {FILE_QUEUE_COPY}
     flq:                                              CopyStyle      - 0x00002000
     flq:                                              SourceRootPath - '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     flq:                                              SourcePath     - '\'
     flq:                                              SourceFilename - 'usbser.sys'     flq:                                              TargetDirectory- 'C:\Windows\system32\DRIVERS'
     flq:                                              TargetFilename - 'usbser.sys'

这样就可以查找到相应的文件夹名。找到之后,复制进去,然后按照正常的顺序在设备管理器里更新驱动就行了。

网友A(2015-04-04):
好帖,以前版本的stlink是不是不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以前版本的stlink是不是不能升级?

可以升级啊,我这只是给有些装不上驱动的人看的

网友B:
不错的帖子,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帖子,给力啊!!

这是苦逼的经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升级啊,我这只是给有些装不上驱动的人看的

我的意思是如何让将老的st-link升级到也有虚拟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如何让将老的st-link升级到也有虚拟串口?

这个不清楚,你升级下stlink的固件,看支不支持

网友C(2015-05-21):
都试了,还是失败

网友D(2018-06-21):
楼主,用创建新目录,拷贝usbser.sys的方法,我这边虚拟串口是出来了,但是串口通信看不到任何数据,波特率没有问题,就是无法通信,有没有什么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