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 无线蓝牙手柄如何与STM32通信

楼主:
实验条件:
1   调试过STM32的USB(OTG),用的是V2.0的库,将游戏手柄枚举成HID自定义设备,有线手柄通讯成功
2   有HC05开蓝牙转串口模块,现在无法得知无线蓝牙手柄的通讯模块是什么,并且手柄和蓝牙模块未连接成功
3   有手柄自带的适配器,和STM32的USB接口枚举未成功
4    主要想实现无线蓝牙手柄和STM32间的通信

有大神做过么,指导个方向,谢啦!

楼主(2015-01-19):
顶下 有没有同志做过?

楼主:
现在从网上找的资料貌似要用蓝牙适配器呢,但还不是很明了啊

网友A:
楼主你好啊,蓝牙游戏手柄你是怎么与STM32通信的啊?USB还是串口啊?

楼主:
正在做方案。。。从现在情况来看,串口无法发与手柄配对,USB正在弄。。。没什么头绪。。

网友B(2015-04-07):
我也在做,用的是北通的te无线鼠标,枚举能成功,在进入一次自己写的USR_JOYSTICK_ProcessData 后,设备又重连,手柄一直显示未连接状态,不能通讯,我用的正点原子的例程改动。

网友B:
无线手柄,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