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芯片就分为数字地么?

楼主(2015-01-19):
各位大神,
  我们在设计系统时,经常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只要时数字芯片的地就单独分开设置为数字地。
  个人觉得像一些变化不明显的数字芯片,如系统中有片273,虽然时数字芯片,由于只是用来控制,并没有很明显的快速变化 成分,所以个人觉得没必要连接数字地,虽然是在精密模拟系统中。
  请高手拍赚钱!
  感谢!

网友A:
ADC芯片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两个引脚也不能分开,必须在同一个地平面

网友B:
有些地方确实不好分;

但是,能分的地方,还是分了吧。一年不用一次,但用一次没准就干扰模拟了。

网友C:
楼主说得有一定道理,不要机械地去理解数字模拟分开接地的问题,要从噪声和阻抗的角度去理解,世界上也就没有数字模拟之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