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研究生新生求助

楼主(2015-01-19):
刚开始学习嵌入系统,实验室里有很都的工程项目,需要使用STM32,想请各位大大推荐些实用点的书,最好是可以帮助没什么基础的人可以尽快把一些工程项目做起来。
PS:最急的项目是AD采集然后用PWM控制舵机什么的,都寒假了........:'(

网友A:
首先, 学习这个是很要点时间, 把泡mm 的时间全部取消了.
其实本坛有大量的资料, 都是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而固件库里的参考代码也是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引导你快速走上项目.
但是, 基础知识, 编程语音, 可是谁也替代不了的.
最后, 单片机是个技术针对性很强的实践工作, 不是看书能全部搞定的, 建议先准备一块开发板 (或已经有了工程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学习这个是很要点时间, 把泡mm 的时间全部取消了.
其实本坛有大量的资料, 都是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而 ...

非常感谢 受教了

网友B:
我要是有你这机会就好了,读来读去还是在机械类混呀,楼主你知足吧……,加油吧,这个很好玩的!!!

网友C:
看原子的书,切忌浮躁。

网友D:
同是新生,最缺的就是项目了,LZ加油!

网友E:
最缺的还是时间,项目什么的,按楼上的,自己想做就做了,还等什么呢?时间永远不等人。

网友E:
找原子的工程模板,还有他已经移植好的驱动代码,慢慢磨合吧。

网友F:
楼主还是先去泡MM好了,代码啥时候学没关系,MM毕业后就没了~

网友G:
网上下载资料就行了;
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原子的书,也没买过和ST相关的书籍;

网友H:
野火的《STM32库开发实践指南》

网友I:
。。。研究生刚开始研究stm32,话说现在本科生基本都会这个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研究生刚开始研究stm32,话说现在本科生基本都会这个了

:L见过初中生玩ARM的,直接被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