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CS4.12的工程文件

楼主:
CCS4, TI, ST, AC, os
在打开工程文件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提示。然后里面的文件就都打不开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CCS版本是4.12,所用的开发板是28335.

initializing macros
some macros being imported from.../.../macros.ini already exist with confliciting values,Choosing to overwrite
existing values may render existing projects non-buildable.
Click 'Yes' to overwrite existing values,'No'to leave existing values while importing the rest.

网友A(2015-01-27):
点击YES不行吗    实在不行就新建吧

网友B:
重新建个工程试试看

网友C:
文件冲突了吧,你用导入试试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YES不行吗    实在不行就新建吧

点YES就可以了,可能是变量冲突,YES就把之前的给覆盖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建个工程试试看

已经解决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冲突了吧,你用导入试试

就是用的导入工程文件,已经解决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求分享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YES就可以了,可能是变量冲突,YES就把之前的给覆盖了,多谢!

欢迎常来

楼主(2015-04-07):
点YES就可以了,可能是变量冲突,YES就把之前的给覆盖了,多谢!

网友F:
看来是需要重新新建工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需要重新新建工程的。

已经解决了,谢谢关注!

网友E(2015-07-26):
引用 楼主:
点YES就可以了,可能是变量冲突,YES就把之前的给覆盖了,多谢!

好吧 谢谢分享

网友G:
重建工程,在编译试试

网友H:
可能是变量冲突,YES就把之前的给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