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印字WT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1-19):
贴片三极管 印字WT SOT-23封装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找了一个BCR166装上去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可以去查查SMD编号帮你查了下,自己看
WT BCR166 Sie N SOT23pnp dig 50V 0.1A 4k7+47k
WT BCR166W Sie N SOT323pnp dig 50V 0.1A 4k7+47k
WT BCR48PN Sie DP SOT363pnp/npn dig npn 2x47k pnp 2k2+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