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烧录器升级后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5-01-19):
最近在用Keil下载MO517的程序时,会提示固件版本升级,若不升级每次下载是都会提示该信息,于是便升了级,但是在升级后烧录器就不能用了。
在插到电脑上时,一直亮红灯,找不到安装驱动。
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的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升级坏了吧?是安装驱动失败,还是根本没有弹出来让安装驱动啊

网友B:
这个简单,烧录器本身也是M0的芯片,只要使用另外一个烧录器重新烧录即可。
烧录的固件在ICP的安装路径下,就可以找到LDROM和APROM的档案。
C:\Program Files\Nuvoton Tools\ICPTool\Nu_Link

网友C:
M0517?:lol 你可以找我们FAE啊,是哪个业务对应你这边的啊

网友D:
升级失败了?弄坏了,就像手机刷成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烧录器本身也是M0的芯片,只要使用另外一个烧录器重新烧录即可。
烧录的固件在ICP的安装路径下, ...

谢谢你啦,这个方法行得通。烧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0517? 你可以找我们FAE啊,是哪个业务对应你这边的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业务负责的事。

网友E:
成砖了吧

网友:
启示:升级有风险,刷机需谨慎

网友F:
把程序重新烧录一下

网友G(2017-06-08):
你怎么最后解决的 我也和你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