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MCB写入和读出不一致

楼主(2015-01-20):
今天调DDR2模块,利用mig生成DDR2控制模块,对一个固定的地址写入一系列的数,然后再读出,仿真通过了。
但上板调试时,发现读出和写入的数据不一致,当写入变化时,读出也跟着变化,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规律,降低频率我也试了,没有任何效果。
请问论坛里的高手是否有碰见过此种现象呢?DDR2是micron的MT47H32M16。
有DDR2调试经验的前辈,是否可以传授下调DDR2的经验,该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A:
S6芯片的MCB是硬核,本身应该没问题。查一下板子上FPGA与DDR2芯片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应该是布线等长没做好。
不看电路改改代码就能简单验证:把速率降低,降低,再降低……看什么时候正常了。如果能正常,说明就是布线问题。

网友C:
DDR2有个最低工作频率,不可能降低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