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吸放控制...可能实现吗?

楼主(2015-01-20):
想做一个电磁产品..目标:不上电时会机构内的普通永磁体或者其他方式吸住.上电时暂时解除(或者减少)磁力.方便移动
现在方案分析:
1.电磁阀,或者电磁门锁,这类产品是上电时产生吸力
2.仪表类磁吸座,这类产品是通过手来转动内部的磁铁让磁力线方向变化.转90度磁力线在内部循环不经过被吸金属...转回来时磁力线通过被吸的金属体内就吸住了.....
    就第2点这种方案...有没有可能做成电子式的?要考虑省电.所以要正常不上电吸住,上电解除吸力.

楼主:
如上图是机械式的磁力座原理
如何能做成电子式的吗?

网友A:
貌似早有这样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早有这样的产品了

有吗?
是什么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吗?
是什么产品...

就是电磁铁突然掉电不会丢失磁力,因为起重设备上突然掉电是危险的,好多年前在电视还是哪里见到过介绍

网友B:
想起一件事,上个月公司门禁失灵,刷卡打不开门,俺四十多岁的人翻了进来想办法,最后无招,索性把总闸拉了放人进来,还好电控锁控制电源里面没装后备电池,不然还要爬高下低的,要是摔了可就麻烦了

网友C:
和磁保持的原理类似吧;

网友D:
给磁力表座装个舵机好了,这样只有切换时才用电。
磁路大概做个仿真,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磁保持继电器就是这样的。没电流时通过永磁铁保持导通或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磁力表座装个舵机好了,这样只有切换时才用电。
磁路大概做个仿真,应该问题不大。 ...

舵机?让电子机构来转动里面的磁铁吗?

网友F:
电永磁吸盘,通正向电流脉冲充磁,吸盘成永磁铁状态,通反向电流脉冲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磁铁突然掉电不会丢失磁力,因为起重设备上突然掉电是危险的,好多年前在电视还是哪里见到过介绍 ...

找到了...非常感谢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pJZDaDGezoRvlJEMlKj86VIQKgybE1jvDf_nNeIdpKc0rp8zjDGLcQoS2UKygg_CqzjHHZXt8FnaHKRe29FOdgU0FQ1Ai9QPZrYFWFeaNC

网友G:
叫我怎么说才好呢?…

网友H:
电机刹车电磁铁就是,永磁体加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