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SP28335的I2C模块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请问各位,DSP28335的I2C模块中的发送寄存器I2CDXR寄存器是一个只能容纳8位数据的寄存器(寄存器本身是16位,但是高8位保留),那如果我把一个16位的变量的值赋给这个寄存器的话,在这个寄存器里接收的是这个16位变量的值的高8位呢还是低8位呢?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肯定是低8位
你可以做个试验

网友B:
应该是低8位   这个在赋值的时候采用了对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