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5-01-20):
手头有个设备上有24V电机,需要重新设计电路进行驱动。没什么电机的资料,只有设备接线说明。
电机有3根接线:1-24V,2-SIG,3-GND。
正常工作时,SIG脚上的波形为高电平8.4V,低电平0V的PWM波,频率为100HZ。
我想问下:
1.该设备上是否已经有电机的驱动电路了,我只需要提供PWM信号就可以了?
2.如果不是,我怎样才能知道电机正常工作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A:
你这个信号估计不是要你输入的,而是输出的转速信号。应该是个直流电刷电机,24V的。你可以看一下铭牌上有没有额定工作电流的值,如果没有,用电流表测一下,然后留50%~100%的余量来设计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信号估计不是要你输入的,而是输出的转速信号。应该是个直流电刷电机,24V的。你可以看一下铭牌上有 ...

SIG确定是输入信号,提供PWM波后,电机才会转。电机上面没有铭牌和其他信息。我是不是只是向SIG提供一个PWM信号就行,不需要多大的电流。电机的工作电流会由24V提供。。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网友B:
拍个电机照片来看看
如果你确定SIG是输入信号,
你可以这样试下 直接24V 电机是否转
搞个555弄个波出来 频率可调 接入SIG 看看电机是啥反应。
是否频率慢 转的慢 频率高转的快。
如果是这样 控制板应该在里面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既然没有资料,就只能手动实验了。
大胆猜想,小心验证!

楼主:
谢谢各位版主了:lol

网友D:
估计是不需要驱动的,sig是调速信号。
电流只能测试一下了,记住要带载测试才好。

网友E:
电机连个名牌标识都没有!…垃圾箱里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连个名牌标识都没有!…垃圾箱里检的吧?…

是别的设备里的,什么信息都不知道

网友E:
哈!在设备里看电机线路:“顺藤模瓜”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F:
感觉SIG是测速信号,电机那有自带驱动的。

网友G:
可能驱动电路做在电机里了,没见过,又涨姿势了。

楼主:
经过测试,SIG只需要2mA的电流,驱动电路的确在设备里了

网友H:
新手,围观,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