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1输出电压低于上拉电压

楼主:
大家好,如附件所示采用LM311实现的比较电路,7脚4.7K上拉到5V后接入MCU的IO口。比较器正电源接12V,负电源接-5V,1脚接地,测试发现当2,3脚电压共模电压为1.2V左右时,2脚比3脚高0.06V时,比较器的输出电压为2.4V。只有当0.1V时才能输出电压才接近5V。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提高灵敏度?谢谢大家

网友A(2015-01-20):
1.楼主标题和问题对不上,标题的意思是输出信号有问题,正文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灵敏度,你到底想问哪个?
2.比较器是数字输出,你的输出不是数字电压,所以电路工作不正常。
3.你的比较器,V-电压低于数字电路参考电压GND,所以输出电压可能不是你想要的值。
4.要提高比较器的“灵敏度”,其实是缩短传输时间,一般方法是提高输入端之间的电压差值。

楼主:
版主,你好,我想问是如何提高灵敏度,LM311的1脚已经接地了,所以LM311的正常输出应该是+5V和GND,当压差较小时出现2.4V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
版主能帮我解答一下吗,在线等。你说提高输入端的电压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我不能提高输入端的电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