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开关电源容性负载讨论

楼主(2015-01-20):
   电容是电源去耦及抗干扰必不可少的元件,有源器件常需要供给各种电源电压,如24V、12V、5V、3.3V等;这些电压通常由AC/DC或DC/DC开关电源提供,由于开关电源存在各种噪声干扰,输出负载端外接电容能起到“滤波、抑制干扰”的作用,实际应用中常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并联滤波电容。受电源容性负载的限制,输出电容的容量大小会影响到开关电源的过流保护、启动、动态、输出过冲等重要指标,所以电源的最大容性负载并不是越大越好,需综合考虑各个指标要求。
   对于DC/DC开关电源,尤其是宽电压输入的模块,由于输入电压、过流保护点等的参数设置不同,所以每个电压段、负载段的容性负载能力是有差异的,其中低限、满载的情况下对于模块而言是最难启动的,一般电源厂商在设计时都会考虑此时的容性负载为最大容性负载,当输入电压升高或者负载变小时,外接的输出电容相应较大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在DC/D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输出负载端外接电容能起到滤波、抑制干扰的作用,在某些大容性负载动态跳变的设备中,要求电源输出端有快速响应,这就要求开关电源有较强的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并且有好的稳定性能。在开关电源的设计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并实现客户负载使用的特殊要求,必须分析开关电源容性负载能力的两种不同状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