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光伏充电控制器的mppt控制

楼主(2015-01-20):
各位大神,本人刚做光伏充电器不久,设计光伏电池给锂电池mppt电路的过程当中,由于对充电器的能耗要求,控制电路的单片机想用一个最简单的完成,请教大家有哪些管脚少和能耗低的单片机完成mppt控制???
在此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可以看看如韵电子推出的CN3722带MTTP控制,希望能帮到你。
  QQ:525667597  0755-83203064 郑生

网友B(2015-02-28):
如果是为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话,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91,充电管理+MPPT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如韵电子推出的CN3722带MTTP控制,希望能帮到你。
  QQ:525667597  0755-83203064 郑生 ...

它居然需要电池并联分压电阻来反馈电压。。。。。。。。这个用在锂电池上真的没有问题么?

网友B:
只要分压电阻上消耗的电流相对电池容量比较小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对于几百毫安时的电池, 分压电阻上消耗10uA电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楼主,可以交流一下,咱俩做的差不多,我做的是蓄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交流一下,咱俩做的差不多,我做的是蓄电池充电

好啊,你做的是蓄电池的MPPT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为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话,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91,充电管理+MPPT功能

谢谢!我先学习一下,不知道这个控制电路的功耗会不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为单节锂电池充电的话,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91,充电管理+MPPT功能

请问您有CN3791芯片的使用手册吗?网上怎么找都找不到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啊,你做的是蓄电池的MPPT控制吗?

en,蓄电池的MPPT充放电,你主核芯片用的哪一款啊,是DSP吗

网友E:
楼主有个MPPT的概念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楼主只是做一个光伏充电器的话,找个普通的BUCK降压芯片,用简单的单片机调节输出电压就可以了,没必要考虑MPPT,开关电源自己会给你实现MPPT功能;
因为电池充电无非就是先恒流(电压变化),再恒压(电流减小);
需要MPPT调节的是在恒流充电时(其实光伏根本很难做到恒流充电),如果到了恒压充电阶段就不需要MPPT了;
开关电源会在恒流充电阶段自动跟踪MPPT的:
      例如电池非常馈电,将开关电源设置3.8V时太阳能板已经能量不够了,开关电源会自动降低输出电压降低输出电流;光线好时会提高输出电压提高输出电流;
      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到输入端,就是电池板的MPPT点附近;

二楼提到的CN3722号称有MPPT功能,我看资料感觉没有,是恰好利用了开关电源充电自动会靠近MPPT的功能;

我做了10年的光伏充电器(大功率、48V、600多伏的,最大做到400A),
我公司的电源模块有的确实做进去了MPPT算法,但实际都屏蔽了软件功能,没有用处,实际应用都是自己会跟踪;
也有有的就是一个普通大功率电源,单片机调节输出电压,实际应用同样具有MPPT功能,所以都号称是MPPT电源;

并网逆变器之所以有MPPT功能,是因为他的输出是恒压的(左右不了电网),例如输出都是230V,可以输出10A、也可以是20A,不管是多少A,
电压都是恒定的,这样就需要跟踪MPPT了,不然你能输出20A只出了10A,那不赔了;
而充电器如果偏离了MPPT点,输出电压自己就会下降,输入又会向MPPT点靠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蓄电池的MPPT充放电,你主核芯片用的哪一款啊,是DSP吗

还没选定呢,不知道哪款芯片的能耗低一点。。你用的哪一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选定呢,不知道哪款芯片的能耗低一点。。你用的哪一款啊?

原来是TI的28027,目前功能增加了,需要带CAN通信的28035了,正在研究方案呢,我就是一个小兵,搜集搜集信息,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MPPT的概念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楼主只是做一个光伏充电器的话,找个普通的BUCK降压芯片,用简单的 ...

光伏充电,MPPT控制器代替了PWM充电,效率还是有提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MPPT的概念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楼主只是做一个光伏充电器的话,找个普通的BUCK降压芯片,用简单的 ...

初入这个行业,有很多问题向前辈请教: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MPPT的概念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楼主只是做一个光伏充电器的话,找个普通的BUCK降压芯片,用简单的 ...

谢谢您!真是受益匪浅啊!我要做的光伏充电器就是想用单片机控制DC-DC电路实现光伏电池的最大功率跟踪,同时对电池完成3阶段充电(恒流、恒压和涓流)……现在主要纠结采用什么单片机的问题,不知您有推荐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伏充电,MPPT控制器代替了PWM充电,效率还是有提高的

MPPT(开关电源)代替PWM效率的确会提高;
理论上能提高20%多;实际由于不同充电阶段的作用,可能提高不会到20%;

不同的应用场合(山区没电的移动基站用,48V大容量电池充放电),从太阳能板最后计算使用量来看提高不到5%,这可能是移动基站要求高的原因;
如果只是简单的充电器,我认为提高15%应该没问题(简单的理论计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真是受益匪浅啊!我要做的光伏充电器就是想用单片机控制DC-DC电路实习爱你呢光伏电池的最大功率 ...

用你熟悉的CPU,别人只能给你提供个建议;

我用过AVR的ATmega8做过5A的(6V的铅酸电池),单机;
用STM8S208做过25A的(24V/48V的铅酸、镍镉电池),需要CAN通信,能并联的;我们是做大的控制器,包括若干并联的模块,还有单机控制器;
产品都是工业级的(最近几年全是野外,电力铁塔、西气东输),不用锂电池,因为低温不行;
我们的在海拉尔,最低测过-31度(只能用镍镉,是铅酸的8倍成本),实时传回北京公司;我们的控制器都带剩余能量加热功能(保证电池不能低于-10度);

网友B:
联系如韵电子可以拿到CN3791的技术规格书.

网友B:
感觉12楼的兄弟还没有理解MPPT的概念.
你提到"开关电源会在恒流充电阶段自动跟踪MPPT的",能否先解释一下开关电源如何实现MPP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你熟悉的CPU,别人只能给你提供个建议;

我用过AVR的ATmega8做过5A的(6V的铅酸电池),单机;

谢谢!我初步打算采用ATMEGA8来实现光伏充电回路的MPPT,同时实现对锂电池充电的3阶段管理,应该可以吧?不过充电电流可能没有那么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初步打算采用ATMEGA8来实现光伏充电回路的MPPT,同时实现对锂电池充电的3阶段管理,应该可以吧? ...

如果楼主只是做有MPPT功能的充电器,我建议用楼上几位推荐的芯片;
如果是为了学习MPPT算法,为将来好工作,例如做并网逆变器,那需要单片机和DSP;

我做的是控制器(带充放电管理、负载管理)需要单片机,充电只是一部分功能;还有大量的通信、报警、管理功能;

我也要做控制器,带充电功能 逆变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方便指导一下吗

楼主(2015-03-30):
引用 网友E:
如果楼主只是做有MPPT功能的充电器,我建议用楼上几位推荐的芯片;
如果是为了学习MPPT算法,为将来好工 ...

谢谢您!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光伏电池给锂电池充电的回路输出功率太小,所以我想是mppt控制来提高一下光伏电池的输出功率。不过加入mppt控制模块之后电路也复杂了很多(原来光伏电池经过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直接接到锂电池了),不知道这样锂电池得到的功率会不会多一点,或者说其充电速度会不会比之前快一点。

网友F(2015-12-05):
高人不少啊。我也是新入行的,目前找个低成本的充电器

网友G:
看看凌特的LT8490,MPPT无比强大,加上4管升降压电路,多种电池充电支持,MPPT控制器的优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MPPT的概念跟你讨论一下。
如果楼主只是做一个光伏充电器的话,找个普通的BUCK降压芯片,用简单的 ...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MPPT不是这么的自动追踪就可以输出最大功率的,看看LT8490的MPPT的原理及介绍,就知道MPPT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