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玩音响,大家看看这个功放怎么样?

楼主(2015-01-20):
看看用料正不正

网友A:
就一张图片实在是看不出什么来,而且不清晰啊。小弟不才感觉应该看一下这几个电容是什么的,风扇下面的功放芯片是什么的?发点清晰点的看看

网友B:
我擦嘞!!!居然没占到

楼主:
芯片是LM1875

网友C:
用料不知道,造型很山寨。

网友D:
电位器估计有点差,像几块钱哪种。另外很不赞成风扇的设计,既然是功放,不讲究体积,散热器大一点就OK了,一方面想方设法降低噪声,一方面又弄个风扇来制造噪声,岂不多事?

网友A:
LM1875还是小有名气的,就是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话,还是很不错的!看那几个小电容像是WIMA的,那两个大的看不出来,这些都决定你的功放音质。至于版主大哥@NE5532 说的风扇问题,我觉得可以把风扇的插头拔下来,听听看,不供电的情况下也就没什么噪声了,再插上比较一下,看看有没有区别。

楼主:
听着还不错,拔掉风扇和装上风扇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接上CD听效果!…
  这只是“石机”
   顶尖玩家玩“混血**“!“胆石机”!
  “石机”在高音区表现差!因G S间电容原因!(功率与容量成正比)
    一看就是菜鸟级!晒晒电源吧!音箱、音源…(5+1)?嘿嘿!

那叫“胆结石”,

网友F:
好汉 你是哪个山头的?

网友A:
知识不是拿来炫耀的!胆机自有玩胆机的人,不阻碍玩石机对好音质的追求。就好像世界上最好的酒店七星级,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消费得起的!楼主可以试着换换好电位器试试,DIY其乐无穷。

错!…不是炫耀!是教你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识不是拿来炫耀的!胆机自有玩胆机的人,不阻碍玩石机对好音质的追求。就好像世界上最好的酒店七星级,但 ...

不是DIY的呃,花一百来块买的

楼主:
大家给介绍个Q群啊,我去学习下

网友G:
感觉做工不错,用料还算实在,我个人意见最好将3个电位器再升级一下,这种碳膜的电位器长时间调节的话会出现失灵和噪声干扰

网友H:
不知道楼主要干啥,要是做功放的话,个人认为不好,布局、用料都不好

网友I:
我觉着做功放还是正负电源好不要输出耦合电容低音给力很多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感觉做工不错,用料还算实在,我个人意见最好将3个电位器再升级一下,这种碳膜的电位器长时间调节的话会出 ...

电位器用那种好一点,我一个板上的也要换,就是楼主用的这种,失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电位器用那种好一点,我一个板上的也要换,就是楼主用的这种,失灵了!

这个我的一个伙计自己搞的数字电位器用的,我对单片不甚了解,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K:
电阻太烂.这种接线方式显得很业余.

楼主:
搭了一对莞音全频,和一支低音,我去,听着真爽啊!

网友J:
喇叭和箱子烧了多少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喇叭和箱子烧了多少银啊

那对小的总共230 大的140

网友C:
千万不要到隔壁坛子去说啊。。。。。。。
喇叭没有6位数会被他们B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