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120的uart1串口波特率设置,求解释

楼主(2015-01-20):
想问下附件中红色框处世什么作用,最好能详细解释一下,新手多谢了

网友A:
用于根据系统时钟和波特率自动计算定时器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根据系统时钟和波特率自动计算定时器初始值

哦哦,我再看下数据手册,多谢

网友B:
有些型号是有中文数据手册的,它们基本上都接近,有些相同功能的寄存器名称有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型号是有中文数据手册的,它们基本上都接近,有些相同功能的寄存器名称有些不同 ...

哦,我想知道那个if和elseif中的条件是什么意思?那个我不懂

网友C(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