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81f120的uart1波特率设置问题,就解释

楼主(2015-01-20):
c5081f120的uart1波特率设置问题,就解释,月详细越好

网友A:
楼主需要参照这个单片机的手册,逐个查程序里寄存器的作用,这样提问,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寄存器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参照这个单片机的手册,逐个查程序里寄存器的作用,这样提问,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寄存器是干啥用的。 ...

哦,多谢了,可不可以大概说下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设置串口的工作模式和波特率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串口的工作模式和波特率咯。

是滴,但是我不明白那个if和elseif中的条件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几个if算式是常量表达式构成的比较式,计算结果是布尔型。所谓常量表达式,是由若干在编译时已经有确定值的量构成的表达式,常量表达式在编译后等同于常量。
SYSCLK等可以叫做“符号常量”,使用符号常量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那几组if,elseif语句中的内嵌在确定条件下,只有一组会执行,其实就是不同波特率要进行不同设置。那些公式在数据手册中肯定能找到,至少是能推导出来。
建议研究一下SYSCLK的定义。

网友A:
可以判断这个初始化程序是一个通用的初始化程序,这些if应该是配合不同状态下的需要进行波特率设置的。

网友C:
新手,只能支持一下

楼主(2015-04-03):
引用 网友A:
可以判断这个初始化程序是一个通用的初始化程序,这些if应该是配合不同状态下的需要进行波特率设置的。 ...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