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09的语音芯片

楼主(2015-01-20):
本人最近开始学习5509,在测试codec示例的时候通过单步调试发现,在程序运行到
/*设置AIC23的数字接口*/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这个配置的时候就开始放音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哪句代码就是让aic23语音芯片播放制定区域数据的指令啊?是不是程序中定义的aic23data?但还没运行到就有声音出来了

网友A:
开始放音的内容是你输入的语音吗?是噪音吧?正常是用程序控制播放的内容的。

网友B:
想了解一下   你是在回放吗
不应该在这句就开始放了   应该实在McBSP的写函数中送出的

网友C:
没怎么搞过语音   语音是存好的还是边采集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放音的内容是你输入的语音吗?是噪音吧?正常是用程序控制播放的内容的。 ...

开始放音的内容就是我从line in 输入的内容,不是噪音,而且一点噪音也没有,我也比较奇怪,在debug里面,就算我点暂停,声音还是持续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解一下   你是在回放吗
不应该在这句就开始放了   应该实在McBSP的写函数中送出的 ...

mcbsp的写函数是指这些吗?while(!MCBSP_x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for(temp=3000;temp>0;temp--);
                         while(!MCBSP_rrdy(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其实我把这几句注释掉,声音也照样能放

楼主:
顺便把这个codec代码附上吧
/******************************************************************************/

/*----------------------------------------------------------------------------*/
/* DESCRIPTION:                                                                                                    */
/*                                                                                                    */
/* This is an example for EMIF of C5509                                                                                  */
/*----------------------------------------------------------------------------*/
/* MODULE NAME... I2C and Mcbsp                                                                                                  */
/* FILENAME...... codec.c                                                                                                    */
/* DATE CREATED.. Mon 02/4/2004                                                                                              */
/* COMPONENT.....                                                                                                    */
/* PREREQUISITS..                                                                                                    */
/*----------------------------------------------------------------------------*/
/* DESCRIPTION:                                                                                                    */
/*                                                                                                    */
/* this example is that the codec is controled by the I2C and Mcbsp                   */
/*----------------------------------------------------------------------------*/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mcbsp.h>

#define CODEC_ADDR 0x1A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12,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unsigned int play_mode;   // 0:play     1:record and play

MCBSP_Config Mcbsptest;

/*McBSP set,we use mcbsp1 to send and recieve the data between DSP and AIC23*/
MCBSP_Config Mcbsp1Config = {
  MCBSP_SPCR1_RMK(
    MCBSP_SPCR1_DLB_OFF,                   /* DLB    = 0,禁止自闭环方式 */
    MCBSP_SPCR1_RJUST_LZF,                 /* RJUST  = 2 */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 CLKSTP = 0 */
    MCBSP_SPCR1_DXENA_ON,                  /* DXENA  = 1 */
    0,                                     /* ABIS   = 0 */
    MCBSP_SPCR1_RINTM_RRDY,                /* RINTM  = 0 */
    0,                                     /* RSYNCER = 0 */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 RRST   = 0 */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 FREE   = 0 */
    MCBSP_SPCR2_SOFT_NO,                   /* SOFT   = 0 */
    MCBSP_SPCR2_FRST_FSG,                  /* FRST   = 0 */
    MCBSP_SPCR2_GRST_CLKG,                 /* GRST   = 0 */
    MCBSP_SPCR2_XINTM_XRDY,                /* XINTM  = 0 */
    0,                                     /* XSYNCER = N/A */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XRST   = 0 */
   ),
   /*单数据相,接受数据长度为16位,每相2个数据*/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1),              /* RFRLEN1 = 1 */
          MCBSP_RCR1_RWDLEN1_16BIT               /* RWDLEN1 = 2 */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 RPHASE  = 0 */
    MCBSP_RCR2_RFRLEN2_OF(0),              /* RFRLEN2 = 0 */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 RWDLEN2 = 0 */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 RCOMPAND = 0 */
    MCBSP_RCR2_RFIG_YES,                   /* RFIG    = 0 */
    MCBSP_RCR2_RDATDLY_1BIT                /* RDATDLY = 1 */
    ),
   MCBSP_XCR1_RMK(
    MCBSP_XCR1_XFRLEN1_OF(1),              /* XFRLEN1 = 1 */
    MCBSP_XCR1_XWDLEN1_16BIT               /* XWDLEN1 = 2 */

),
MCBSP_XCR2_RMK(
    MCBSP_XCR2_XPHASE_SINGLE,              /* XPHASE  = 0 */
    MCBSP_XCR2_XFRLEN2_OF(0),              /* XFRLEN2 = 0 */
    MCBSP_XCR2_XWDLEN2_8BIT,               /* XWDLEN2 = 0 */
    MCBSP_XCR2_XCOMPAND_MSB,               /* XCOMPAND = 0 */
    MCBSP_XCR2_XFIG_YES,                   /* XFIG    = 0 */
    MCBSP_XCR2_XDATDLY_1BIT                /* XDATDLY = 1 */
  ),
MCBSP_SRGR1_DEFAULT,
MCBSP_SRGR2_DEFAULT,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IDLEEN_RESET,                 /* IDLEEN   = 0   */
   MCBSP_PCR_XIOEN_SP,                     /* XIOEN    = 0   */
   MCBSP_PCR_RIOEN_SP,                     /* RIOEN    = 0   */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 FSXM     = 0   */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FSRM     = 0   */
   0,                                      /* DXSTAT = N/A   */
   MCBSP_PCR_CLKXM_INPUT,                  /* CLKXM    = 0   */
   MCBSP_PCR_CLKRM_INPUT,                  /* CLKRM    = 0   */
   MCBSP_PCR_SCLKME_NO,                    /* SCLKME   = 0   */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FSXP     = 0   */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1   */
   MCBSP_PCR_CLKXP_FALLING,                /* CLKXP    = 1   */
   MCBSP_PCR_CLKRP_RISING                  /* CLKRP    = 1   */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 This next struct shows how to use the I2C API */
/* Create and initialize an I2C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I2C_Setup I2Cinit = {
        0,              /* 7 bit address mode */
        0,         /* own address - don't care if master */
        84,            /* clkout value (Mhz)  */
        50,            /* a number between 10 and 400*/
        0,              /* number of bits/byte to be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8)*/
        0,              /* DLB mode on*/
        1               /* FREE mode of operation on*/
};

I2C_Config testI2C;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3};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0};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5};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0,0x17};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2,0x17};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FF};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FF};
/*定义McBSP的句柄*/
MCBSP_Handle hMcbsp;

Uint16 i2c_status;
Uint16 i,temp;

void delay(Uint32 k)
{
   while(k--);
}

void main(void)
{

    Uint16 aic23data = 0;

        i2c_status = 1;
        play_mode=1;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0MHz*/
    PLL_config(&myConfig);

    /* Initialize I2C, using parameters in init structure */
    /*初始化I2C的格式*/

//        I2C_config(&Config);
//        I2C_start();

//        I2C_getConfig(&Config1);
        /*I2C is undet reset*/
        I2C_RSET(I2CMDR,0);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I2C的mode clock is 10MHz*/
        delay(100);
        I2C_RSET(I2CSAR,0x001A);
        I2C_RSET(I2CMDR,0x0620);

    I2C_setup(&I2Cinit);
          /*设置I2C的Mater clock*/
        I2C_RSET(I2CCLKL,100);
        I2C_RSET(I2CCLKH,100);

    I2C_getConfig(&testI2C);

        /*初始化McBSP0*/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MCBSP_OPEN_RESET);
        /*设置McBSP0*/
        MCBSP_config(hMcbsp,&Mcbsp1Config);
        /*启动McBSP0*/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RCV_START | MCBSP_XMIT_START,
                0);

    MCBSP_getConfig(hMcbsp,&Mcbsptest);

    /*reset AIC23*/
    i2c_status = I2C_write( reset,          //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delay(1000);
    /*设置AIC23各部分均工作*/
    i2c_status = I2C_write( power_down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数字接口*/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模拟通路*/
/*        i2c_status = I2C_write(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数字通路*/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采样率*/
        i2c_status = I2C_write( sample_rat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耳机音量*/
        i2c_status = I2C_write(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status = I2C_write(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Line输入的音量*/
        i2c_status = I2C_write(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status = I2C_write(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启动AIC23*/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回放音频*/
        while(TRUE)
        {

        if(play_mode==1)  //record and play
        {
                while(!MCBSP_x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for(temp=3000;temp>0;temp--);
                while(!MCBSP_rrdy(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else
        {

                while(!MCBSP_rrdy(hMcbsp)){};

                aic23data = 5000;

                for(temp=30000;temp>0;temp-=100)
        {
                       for(i=0;i<2;i++)
                      {
                         aic23data = 5000;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delay(temp);
                         aic23data = 0;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delay(temp);
                        }
               }

        }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Delay)
{
        unsigned int ii,jj,kk=0;
        for ( ii=0;ii<nDelay;ii++ )
        {
                for ( jj=0;jj<2048;jj++ )
                {
                        kk++;
                }
        }
}

/******************************************************************************\
* End of i2c2.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放音的内容是你输入的语音吗?是噪音吧?正常是用程序控制播放的内容的。 ...

希望能私信个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bsp的写函数是指这些吗?while(!MCBSP_xrdy(hMcbsp)){};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

应该是这几句实现放音的啊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for(temp=3000;temp>0;temp--);
                         while(!MCBSP_rrdy(hMcbsp)){};
                         MCBSP_write16(hMcbsp,aic23data);

每次都是这样吗   还是你操作的时候代码已经在RAM中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几句实现放音的啊
aic23data = MCBSP_read16(hMcbsp);
                         for(temp=3000 ...

我也比较奇怪,我每次单步调试,到上面说的那句就开始放音了,那几句注释掉也没影响,我怀疑是不是mcbsp口直接连得aic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比较奇怪,我每次单步调试,到上面说的那句就开始放音了,那几句注释掉也没影响,我怀疑是不是mcbsp ...

肯定是连到了AIC23    mcbsp用来传数据
IIC用来配置

网友D:
向楼上各位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连到了AIC23    mcbsp用来传数据
IIC用来配置

还有就是debug的时候点暂停也没用,声音也继续放,版主大大能告诉我个联系方式吗?我想跟你直接发消息

网友D:
我觉得是你单步时   程序已经跑起来了
建议换个仿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你单步时   程序已经跑起来了
建议换个仿真器试试

还有这种可能性啊?我是在ccs3.3下编译生成.out文件,然后在ccs5.5里导入工程,用的仿真器确实是5.5的仿真器。

但换个仿真器真的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debug的时候点暂停也没用,声音也继续放,版主大大能告诉我个联系方式吗?我想跟你直接发消息 ...

不好意思  我不怎么登QQ这些
晚上会在论坛上

网友E:
电路问题吧,应该是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问题吧,应该是噪音。

不是噪音的,Line In输入什么就播放什么,输入歌曲就播放歌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不怎么登QQ这些
晚上会在论坛上

那看来我只能快点升级到初级程序员 好能直接发消息了。。orz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将 下面代码的注释去掉,则在单步调试的时候,这里开始放音
/*设置AIC23各部分均工作*/
    i2c_status = I2C_write( power_down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到下面这里声音消失,直接运行程序也不会放出声音
/*设置AIC23模拟通路*/
/*        i2c_status = I2C_write(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将 下面代码的注释去掉,则在单步调试的时候,这里开始放音
/*设置AIC23各 ...

你是上电第一次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将 下面代码的注释去掉,则在单步调试的时候,这里开始放音
/*设置AIC23各 ...

我建议你看看AIC23的芯片吧   这些IIC配置都是在配置芯片内部寄存器
注释有些也没关系   但是有些像配置音量等
我有分享过 可以回放的代码   你找找   还有请教一下
以马内利30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上电第一次就出现这个问题的吗

是的,第一次上电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看看AIC23的芯片吧   这些IIC配置都是在配置芯片内部寄存器
注释有些也没关系   但是有些像配置 ...

是否AIC23和I2C的配置都大同小异,我想主要是不是MCBSP的寄存器配置哪里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你看看AIC23的芯片吧   这些IIC配置都是在配置芯片内部寄存器
注释有些也没关系   但是有些像配置 ...

其实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不能放音,而是感觉AIC23和line in口不受DSP控制,直通一样,初始化一下,接上就能放声音。。还停不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不能放音,而是感觉AIC23和line in口不受DSP控制,直通一样,初始化一下,接上就能 ...

你在找找吧   硬件应该没问题吧   不是上电就放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始放音的内容就是我从line in 输入的内容,不是噪音,而且一点噪音也没有,我也比较奇怪,在debug里面 ...

怀疑是硬件连接问题,你用的什么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硬件连接问题,你用的什么板子?

淘宝dsp5509第一块,有两个指拨开关的那款,确实不好,我也怀疑硬件问题,但不知道如何检查

网友A:
你把所有mcbsp的程序都去掉,只留下IIC和AIC23B的配置语句,看看如何?

网友B:
好  此贴   设置高亮

楼主:
去掉所有关于mcbsp的配置居然还能放音。。。程序已经被我删到这个程度了/******************************************************************************/

/*----------------------------------------------------------------------------*/
/* DESCRIPTION:                                                                                                    */
/*                                                                                                    */
/* This is an example for EMIF of C5509                                                                                  */
/*----------------------------------------------------------------------------*/
/* MODULE NAME... I2C and Mcbsp                                                                                                  */
/* FILENAME...... codec.c                                                                                                    */
/* DATE CREATED.. Mon 02/4/2004                                                                                              */
/* COMPONENT.....                                                                                                    */
/* PREREQUISITS..                                                                                                    */
/*----------------------------------------------------------------------------*/
/* DESCRIPTION:                                                                                                    */
/*                                                                                                    */
/* this example is that the codec is controled by the I2C and Mcbsp                   */
/*----------------------------------------------------------------------------*/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_pll.h>

#define CODEC_ADDR 0x1A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12,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0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unsigned int play_mode;   // 0:play     1:record and play

/* This next struct shows how to use the I2C API */
/* Create and initialize an I2C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I2C_Setup I2Cinit = {
        0,              /* 7 bit address mode */
        0,         /* own address - don't care if master */
        144,            /* clkout value (Mhz)  */
        100,            /* a number between 10 and 400*/
        0,              /* number of bits/byte to be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8)*/
        0,              /* DLB mode on*/
        1               /* FREE mode of operation on*/
};

I2C_Config testI2C;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0};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Line*/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0};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1};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0,0x17};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2,0x17};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FF};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FF};

Uint16 i,temp;

void delay(Uint32 k)
{
   while(k--);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0MHz*/
    PLL_config(&myConfig);

    /* Initialize I2C, using parameters in init structure */
    /*初始化I2C的格式*/

//        I2C_config(&Config);
//        I2C_start();

//        I2C_getConfig(&Config1);
        /*I2C is undet reset*/
        I2C_RSET(I2CMDR,0);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I2C的mode clock is 10MHz*/
        delay(100);
        I2C_RSET(I2CSAR,0x001A);
        I2C_RSET(I2CMDR,0x0620);

    I2C_setup(&I2Cinit);
          /*设置I2C的Mater clock*/
        I2C_RSET(I2CCLKL,100);
        I2C_RSET(I2CCLKH,100);

    I2C_getConfig(&testI2C);

    /*reset AIC23*/
    I2C_write( reset,          //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各部分均工作*/
    I2C_write( power_down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数字接口*/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模拟通路*/
/*        i2c_status = I2C_write(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数字通路*/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采样率*/
        I2C_write( sample_rat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耳机音量*/
        I2C_write(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write(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Line输入的音量*/
        I2C_write(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write(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启动AIC23*/
        I2C_write(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

/******************************************************************************\
* End of i2c2.c
\******************************************************************************/

可能是硬件问题吧,谁能给提供一个好点的5509板子的购买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所有关于mcbsp的配置居然还能放音。。。程序已经被我删到这个程度了/******************************** ...

代码这样了  还能放音    搞不懂了

网友G:
是不是程序已经写入flash里了,而不是在ram中运行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所有关于mcbsp的配置居然还能放音。。。程序已经被我删到这个程度了/******************************** ...

那就是aic23b的输入输出短路了。。。。

网友H(2015-02-26):
这个是关于AIC23的应用啊。。支持下的吧。

网友I:
这些分享的语音芯片应用方面的资料非常好的。。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解决,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K: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现在解决了,你把主程序中设置AIC23模拟通路程序的注释取消,让这个函数运行,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2015-05-01):
楼主,你现在还有没有关于5509芯片的资料哟

网友M(2016-04-05):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现在解决了,你把主程序中设置AIC23模拟通路程序的注释取消,让这个函数运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注释去掉还是有出声。现在想换块板子看看是不是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N(2016-06-06):
请问楼主:能帮我给开发板烧录一个语音降噪程序,能够使带有背景噪音的声音进入板卡,声音再从板卡出来时噪音减弱,只要听起来感觉到噪音弱了就行。有重谢!

网友O:
还是使用aic23的芯片

网友O:
配上5509的开发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配上5509的开发板

我有5509开发板,板上有AIC23芯片。只要声音进去,声音出来,用耳机听到就行。你能做么,我付费。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配上5509的开发板

如果实现语音降噪有难度,我们可以先不实现降噪,只要能声音进声音出就行。

网友P:
AIC23发送指令了吗

网友P:
dsp5509驱动aic23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