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RBT6和RCT6的疑惑

楼主(2015-01-20):
近日同事在调试一块板子的时候发现,用STM32F103RBT6手靠近就死机,换RCT6就手靠近就没问题,难道RCT6比RBT6的抗干扰能力强?各位有类似的情况么?

网友A:
芯片手册没这个区别说明;
应该一样的;

冬天,天气干燥,板子焊的又不好,静电大吧;
以前用飞思卡尔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实际使用的板子到是没问题;

网友B:
是否和静电有关呢

网友C:
嘿嘿!…公司从不用RBT6!…

网友D:
我用jlink仿真STM32F103RBT6的时候,容易出现flash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jlink仿真STM32F103RBT6的时候,容易出现flash错误!

RBT6仿真确实会出现flash错误,但RCT6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