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步进电机PWM控制准确计数PWM脉冲数和PWM频率可调

楼主(2015-01-20):
请教大家问题:
1、PWM的频率可调,改变频率时没有延迟或很小即步进电机的速度。
2, 准确计PWM的计数,到达设计脉冲数是可停止PWM输出,即步进电机的步进。
我的想法是通过定时器的级联来实现,从定时器输出PWM和内部作为主定时器的触发脉冲,主定时器作为计数器到达设定的脉冲控制从定时器,PWM的频率使用DMA传数据更改频率。
不知道可行或大家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楼主:
麻烦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为什么要用DMA来设置频率?

楼主:
由于步进电机加减速原因要不断改变速度即PWM的频率。

网友B:
主定时器作为脉冲发生器, 从定时器作为计数器. 这样是可行的.
不过, 我觉得 STM32 的速度这么快, 用中断计数就够了.
可以参考一下本人的一些经验.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73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定时器作为脉冲发生器, 从定时器作为计数器. 这样是可行的.
不过, 我觉得 STM32 的速度这么快, 用中断计 ...

谢谢,看了你的帖子,你这样中断方式记脉冲,中断比较频繁,因为我其他的逻辑比较多,会对通信和对外面的其他信号的响应变慢的。我的这种方式只要涉及脉冲数给从计数器到达脉冲数就直接关断主计数器就OK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2015-11-02):
你好,pwm的输出脉冲计数,您实现了么?能帮我解答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