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编写:某个函数放到指定段内

楼主(2015-01-20):
现在需要将文件a.c中的函数b存放到指定的section “DSP_SRAM”中,CMD文件该怎么编写,谢谢!
如:Program.sectMap[".text"] = "DSP";

网友A:
仿照CMD的格式写吧

网友B:
慢慢发现  CMD结合芯片的内部存储区  就比较好理解了

网友C:
这个cmd例子有,仿写一个。

网友D(2015-05-26):
引用 网友C:
这个cmd例子有,仿写一个。

你好 我想问,我的cmd文件本来是自动生成的 但现在我想去修改它 那我应该在哪修改这设置呢 我用的是ccs5.2

网友E:
函数定义位置
   #pragma CODE_SECTION(函数名, "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