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各路大神,关于SIM900出现+PDP: DEACT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是这样的,图里显示的是连接成功了,但是下面突然返回了+PDP:DEACT,然后硬件自动重启,还有一种情况是连接成功,并由服务器发过来一个数据包515个字节,然后下面直接返回+PDP:DEACT,这是怎么回事呢,硬件是没问题的,同样的程序用最早的低版本的IAR编译器是不会出现这个现象的,用高版本的IAR编译会出现这个问题,屡试不爽,貌似这看起来也不像是软件的问题啊,求指教......
这个是低版本的IAR编译的程序,连接成功,收发正常

这个是高版本IAR编译的程序,可以看到在箭头处900模块返回了+PDP DEACT,下面重启了

网友A:
收到+PDP:EACT后试试AT+CIPSHUT

网友B(2016-01-20):
你好,我也在调试SIM900A,也是遇到+PDP:DEACT的问题,激活移动场景失败,你说的软件上的区别是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