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1RE板子为什么要加这么多过孔?板子上的信号线5mil?

楼主:
收到板子后开始学习了,竟然在网上能够下载到PCB文件,正好可以看下大公司是怎么布局布线的,也好学习下。
去掉敷铜后,发现有好多过孔,都是连接到地的,不知道其作用如何,而且板子上的信号线只有5mil,是因为板子工作在3.3v,功耗低,所以才是5mil吗?加大线宽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A(2015-01-20):
把两面的铺铜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两面的铺铜连起来。。。。

把两面的鋪铜连起来也不要这么多过孔啊,而且他过孔排的很有规律性

网友B:
感觉有以下原因:
1.有些是连接孔
2.增强散热功能
3.增强板子热涨性能

网友C:
我做的板子过孔耿密。

网友D:
就这么几个孔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几个孔还密?

好多过孔都是连接到GND的,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过孔的放置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还是随便放几个过孔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多过孔都是连接到GND的,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过孔的放置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还是随便放 ...

板的两面都是GND,空着也是空着,全打孔,地不是连的更通畅嘛!

网友E:
加大线宽当然没问题;
PCB图我也发过;
就是官方的;

网友F:
以并联方式加大线宽!
增加负载电流能力!增强稳定性!

网友G:
多加几个地可以防止死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并联方式加大线宽!
增加负载电流能力!增强稳定性!

你说的并联方式加大线宽是说那些连接到地的过孔吗?(那些网络连接到地的过孔的内径应该没有什么要求吧,是不是可以尽量大一点增强板子两个面的电流流通能力?)

网友H:
AD 的话可以自动加连接两面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 的话可以自动加连接两面的孔

是可以通过某种设置实现自动加入两面的孔吗?

网友I:
这样的过孔哪算密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AD 的话可以自动加连接两面的孔

怎么自动加?请教

网友H:
你试试,自己定义好过孔大小和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过孔哪算密啊?

自己没可以加这么多地过孔,所以觉得有点奇怪,新手莫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