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分享]4412开发板9.7寸横屏显示

楼主(2015-01-20):
在android 4.0下为了横屏显示,花时间调试了一下触摸,在此记录给所有需要的朋友。

/device/samsung/smdk4x12/system.prop
找到这个文件,ro.sf.hwrotation这个参数定义了0或270,注意,没有其他选项,android不支持,要么自己改。
改成0;

然后你会发现触摸有问题,接着改。
找到
driver/input/touchscreen/Ft5x06.c,这个可以看kconfig,就是它
ft5x0x_ts_report
里面要交换x,y;可以直接修改
        input_report_abs(ts->input_dev, ABS_MT_POSITION_X, x);
        input_report_abs(ts->input_dev, ABS_MT_POSITION_Y, y);
x,y调换就行。
接着
ft5x0x_ts_probe
函数里面调换ts->screen_max_x和ts->screen_max_y
为了保险,还以把pdata->screen_max_x和pdata->screen_max_y也做一下交换处理。

如此即可。

网友A:
这个是Exynos 4412吗,配的屏幕型号是什么?

网友B(2015-03-07):
这个是触摸驱动吧,我还以为是屏幕,不过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C:
写的不错,很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xynos 4412吗,配的屏幕型号是什么?

应该是奇美的屏,显示效果还不错

网友D(2015-07-09):
有用,帮了我大忙~

楼主(2015-12-02):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啦:)

网友E:
学习一下,其他平台估计也能用......

楼主(2016-02-17):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其他平台估计也能用......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