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设计分享】把printf函数重定向到串口1

楼主(2015-01-20):
官方代码直接搞到串口2去了,手头没有电烙铁,SB62和SB63没法短接。只好想了一个比较笨的办法,重定义fputc函数。另外我在家没网也没办法下载411re的支持包。只好在官方代码上修改,见谅。我把代码直接放到main.c里了,做测试用。完整如下: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void _sys_exit(int x)
{
   x=(int)x;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uint8_t)ch;
    return ch;
}
#endif
另外,需要修正main.h文件里的宏定义,将USARTx 换为USART1,其余宏定义也把USART2替换为USART1。最后别忘了把有关引脚的宏定义也改到串口1,即PA9和PA10。回头补图,家里上不去网。

网友A:
我觉得楼主意会错了,那个SB62和SB63是将PA2和OA3引做D0和D1的
线路中实际是将其连接到了STLINK的RX TX,也就是只做了串口通信,没有用在IO口
所以官方的例程可以直接用的,不用修改

网友B:
二楼正解,不用接也是可以的,原理图里面有

楼主:
后来知道了,谢谢二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