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 低速大扭矩 电机吗 ?

楼主(2015-01-20):
参见附图,分别为:右视图、主视图、左视图、俯视图。外形尺寸: 36 X 13 X 12 (mm)。
从左视图可以看到,电机输出轴 有限位结构。

请教
1. 这是个 “ 低速大扭矩 ” 电机吗 ?
2. 有人知道 它的型号 或 生产厂家 吗 ?请告诉下

非常感谢!

附图

网友A:
楼主的手机质量真好,估计用了十来年:lol

网友B:
这是经过模糊化处理了吗

网友C:
你把肚肠拉出来看,可能就是一个N20减速马达,加了一个外壳而已.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ie=utf-8&word=N20%E5%87%8F%E9%80%9F%E9%A9%AC%E8%BE%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机质量真好,估计用了十来年

感谢超级版主大侠!

本来用的是个红米手机,可是自从2014年10月开始,就出现 不识别  存储卡的问题,修了N次,也没修好。后来,和小米客服联系,把手机发到北京(本人在西安)去修了,没办法,又把闲置了好久的Nokia5233拿出来用了。

感觉很对不起 各位辛勤 耕耘的大侠,还请见谅 !
下来尽快 上传清晰的照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经过模糊化处理了吗

感谢大侠的参与!

岂敢 经过模糊处理,这是对各位大侠的 大不敬呀!
详细原因 已回复在5楼了,还请 见谅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超级版主大侠!

本来用的是个红米手机,可是自从2014年10月开始,就出现 不识别  存储卡的问题,修 ...

你应该谢脱衣舞(tyw) 大侠,真相在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肚肠拉出来看,可能就是一个N20减速马达,加了一个外壳而已.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 ...

非常感谢 老T叔 !

看到 提醒 有 老T叔,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谢脱衣舞(tyw) 大侠,真相在4楼

“脱衣舞(tyw) 大侠”
还是超级版主 幽默呀!;P

网友D:
力矩大;
和电机本身有关,还有就是内部带了减速机;

网友E:
这个和外加减速有关系,例如电机拖动的电磁阀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手机质量真好,估计用了十来年

附图已重新上传,请大侠帮我看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经过模糊化处理了吗

附图已重新上传,请大侠帮我看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肚肠拉出来看,可能就是一个N20减速马达,加了一个外壳而已.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 ...

老T叔好,附图已重新上传,请帮我再看下。

根据您4楼的建议,在Google、百度上 用关键字“N20减速马达”搜索,没有找到 1楼的产品。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肚肠拉出来看,可能就是一个N20减速马达,加了一个外壳而已.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 ...

老T叔您好,有“N20减速马达”的资料,或类似的资料 吗 ?给 共享下,先谢谢了  !

网友F:
既然有90°限位,说明转速应该不快,另外外形尺寸很小,扭矩也不会很大。方形外壳里面应该是小直流马达加减速器。电机输出轴上有一个摆臂,说明电机是用于产生动作信号的而不是输出力矩的。如果楼主能提供应用工况还可以进一步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有90°限位,说明转速应该不快,另外外形尺寸很小,扭矩也不会很大。方形外壳里面应该是小直流马达加减 ...

感谢大侠的指点!
大侠的分析十分确切。

这个电机是总工给的,让我找这一款或类似这一款的,是用来替换 电磁阀的(因电磁阀吸合状态需要维持电流,功耗过大),其它的总工也不十分清楚,需要和负责此事的人联系。

简单的测试如下:
直接加DC3V电源,电流约为80mA;改变电源的极性,电机反向旋转。

网友G:
直接加DC3V电源,电流约为80mA;改变电源的极性,电机反向旋转。

根据这些,可以判断是相当小的永磁电机,带减速器。
别的,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加DC3V电源,电流约为80mA;改变电源的极性,电机反向旋转。

根据这些,可以判断是相当小的永磁电机, ...

感谢版主大侠,学习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T叔您好,有“N20减速马达”的资料,或类似的资料 吗 ?给 共享下,先谢谢了  ! ...

楼主:
谢谢T叔 !
T叔专业,有这么多藏书,图书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