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点DSP DM642中大数据怎么实现运算

楼主(2015-01-20):
DM642是属于定点DSP类型,数据长度一般为16位,在处理720X576这样的图像时,变量是怎么定义的?还有数据是怎么进行运算保存的?

网友A:
数组啊    你可以定义两个数组
或者用一个也可以

网友B:
这个一般是存到外扩RAM的吧

网友C:
存成数组,处理时加个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