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指令

楼主(2015-01-20):
请教大家 下面这段代码到底实现了什么功能呢?

楼主:
自己先说一下吧,这个地方开始好像是吧64H 65H中数据清零 然后又处理了一些数据又给了64H  65H  从主程序大方向上看是这么回事  可是就是有点搞不大懂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BIN->压缩BCD
BIN在60h-63h中,有效字节数保存在68h中,压缩BCD结果保存在64h-67h中

有效字节数范围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压缩BCD
BIN在60h-63h中,有效字节数保存在68h中,压缩BCD结果保存在64h-67h中

谢谢咯  你好厉害哈哈   看起来这样跟我反汇编的程序很吻合,虽然我还没看懂你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咯  你好厉害哈哈   看起来这样跟我反汇编的程序很吻合,虽然我还没看懂你说的! ...

比如要把0x3039(12345)转换成压缩BCD码,先把0x39,0x30写入0x60-0x61,把0x02写入0x68,
调用这个子程序后,需要的压缩BCD结果0x45,0x23,0x01就可以在0x64-0x66中得到

非常感谢 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