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PH值电极与加热棒共存问题

楼主(2015-01-20):
现在本人在做一个智能水族项目,说白了就是养鱼使用的。
一共有几个部分组成:电源(220转5V),wifi模块,主控,运放(PH值测量电压),可控硅控制部分。
http://www.docin.com/p-897011083.html  这个链接是PH值电极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
PH电极通过运放放大出来一个电压值(每个电压对应一个PH值),再输入单片机,从而得知水质质量。
测试的方法是将加热棒和PH值电极单独放在两桶水内,都能正确工作。
而后将两个综合放入再同一桶水中,PH电极就无法工作了。
使用示波器去测量运放后的电压,电压变成了方波。上边为正常工作状态,下面为不正常状态,如下图所示:

去咨询售卖PH值电极的工程师,给出的答案都是不清不楚的,只有一位工程师说是加热棒产生了电磁,PH电极被电磁所干扰。
由于不知道怎么验证了,我又将区分两桶水,一桶是自来水,一桶是蒸馏水。各自放入加热棒与电极,使用电线将两桶水连接起来,
发现干扰立马就来了。

楼主: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电路问题(运放),我就去买了另外两个模组,发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那这样就可以确定跟运放电路没什么关系。

楼主:
我也试验过将加热棒取出,然后放入220V的电线到水中去,也是同样会干扰PH电极的工作,测试运放出来的电压值也不稳定(偏高偏低),只是干扰没有那么大(整个加热棒放入水中相比)。
加热棒的功率越大,干扰就越大。

网友A:
好新颖的工程技术啊给个赞

网友B:
市面上有专门的抗电磁干扰的电极,只是价格比较高,如果不计较成本的话 可以看看。

网友C:
测试PH的时候 加热棒关闭 你试过吗?

网友D:
感觉应该是电磁干扰,普通民用的PH电极抗干扰太差,估计要更换工业级的PH电极。

网友E:
这个应该来说是由于电磁干扰导致的。看看能不能在PH电极端做电磁干扰屏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PH的时候 加热棒关闭 你试过吗?

刚刚试验了下 将可控硅关闭 加热棒不工作 出来的纹波还是乱的 电极无**常工作 只有将加热棒(火线零线)取下来或者加热棒抽离水中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面上有专门的抗电磁干扰的电极,只是价格比较高,如果不计较成本的话 可以看看。 ...

有了解过,但是现在是具体问题点还没分析到,无法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来说是由于电磁干扰导致的。看看能不能在PH电极端做电磁干扰屏蔽处理 ...

在水中估计要做屏蔽比较困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试验了下 将可控硅关闭 加热棒不工作 出来的纹波还是乱的 电极无**常工作 只有将加热棒(火线零线) ...

试试 继电器 双刀的 控制 加热棒的 L N

网友F:
把加热棒外壳与水里加一个地线,共地即可以了,因为是浮地,PH电极是高内阻的电压源,当然会感应到,漏电流。把此漏电流引到地即可以了。也可以在PH电极加一个金属网,网引出地线。

网友G:
感觉还是不用双向可控硅的好,换个继电器试试

网友H:
好久没有来了,说两句吧。楼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测量是有问题的。ph电极是离子电极,电极间只要有离子运动就会产生电势,并且ph电极的内存比较大,电流非常小,正常的测量都需要做特殊处理。例如电路板的漏电流都会对测量造成影响。你了解一下加热棒的原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影响了。本人有幸专业从事水质分析仪表的开发,对ph、电导率、溶解氧、比色类产品了解甚多,共同探讨提高。

网友I:
你这叫神马pH值?…这叫电解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继电器 双刀的 控制 加热棒的 L N

可控硅与继电器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加热棒外壳与水里加一个地线,共地即可以了,因为是浮地,PH电极是高内阻的电压源,当然会感应到,漏电流 ...

刚刚加了地线了 但是加热棒与电极外壳都是塑料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还是不用双向可控硅的好,换个继电器试试

继电器和可控硅都试过了 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有来了,说两句吧。楼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测量是有问题的。ph电极是离子电极,电极间只要有离子运动就 ...

大哥,加热棒原理就是里面一根铜丝绕成电阻似的,通过发热传到出来。我的大致理解,但是我就是不大清楚加热棒在水里产生了什么对PH测量产生了影响,希望你能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叫神马pH值?…这叫电解值!哈哈!

专业术语不对,敬请原谅

网友J:
感觉是220V到5V的问题。  电源没有隔离。   可以试下在220V前加一个隔离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是220V到5V的问题。  电源没有隔离。   可以试下在220V前加一个隔离的变压器。 ...

电源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加了电压器,纹波控制在50-80mV之间,即便是加热棒与电极在同一桶水中,纹波也没发生变化。所以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I:
有个奇特现象:拿个碗、或桶、装上水,测电阻。
在一定的范围内、阻值是1K!两表笔在水中、只要不相碰、还是1K!…
   在电场的作用下、电离子“自动”排队!…有自已的电场。而在局部有两个电场时:欧姆也无能为力了!…
  这也验证:断一路的提示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源这部分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加了电压器,纹波控制在50-80mV之间,即便是加热棒与电极在同一桶水中,纹 ...

不是电源问题。。。   而是漏电流。    加热棒是220的电对水有个电容,对交流电会有漏电,类似于Y电容。
你220V转5V个PH供电的也是有Y电容漏电的,所以之间会有漏电电流,是会影响的。  这个和纹波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K:
屏蔽加热棒。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电源问题。。。   而是漏电流。    加热棒是220的电对水有个电容,对交流电会有漏电,类似于Y电容。
...

如何改善这个漏电流呢?在板子上我已经加了一个Y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屏蔽加热棒。

我自己加了一个玻璃套着加热棒,封闭式的,应该做到隔离了,放入水中也是同样的干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奇特现象:拿个碗、或桶、装上水,测电阻。
在一定的范围内、阻值是1K!两表笔在水中、只要不相碰、还 ...

还是不大明白,物理学的不好。你这个是有什么提示吗?

这也验证:断一路的提示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何改善这个漏电流呢?在板子上我已经加了一个Y电容

这个是我画的示意图。  你换一个线性的5V的给PH棒供电哇,这个样带隔离的。

网友I:
额?…你还加个电容?…
  东北家常菜!……乱炖!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加了地线了 但是加热棒与电极外壳都是塑料外壳

把加热器外壳绕地线,有没有改良。同样对电极也这样处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加热棒原理就是里面一根铜丝绕成电阻似的,通过发热传到出来。我的大致理解,但是我就是不大清楚加 ...

把PH电极放在一个金属滤网,网接地线,来得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额?…你还加个电容?…
  东北家常菜!……乱炖!哈哈

哈哈 抱歉 刚开始搞220V电源 不大了解 刚看了下 清楚了 把Y电容去掉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PH电极放在一个金属滤网,网接地线,来得靠谱。

好的 我看看有没材料搭起来这个环境试下 之前就是弄两根线直接套在加热棒和电极上在接地的 没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我画的示意图。  你换一个线性的5V的给PH棒供电哇,这个样带隔离的。
...

我去找个供应商看看能否提供一个线性的电源模块来试下,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看看有没材料搭起来这个环境试下 之前就是弄两根线直接套在加热棒和电极上在接地的 没有改善 ...

还有输出线必须加屏比线。

网友L:
用继电器把加热棒的L线N线都控制,测量PH值时,关断加热棒;
同时注意有没有测水温的传感器,水温传感器也可能影响到;
PH值传感器,靠外面的电极接地,效果可能更好点;
还可以试试在水箱底,铺一个金属网做地线,连到电路GND;
如果这样还不行,那试试是不是丢一个啥线都不连接的加热棒进去水里,也会影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把加热棒的L线N线都控制,测量PH值时,关断加热棒;
同时注意有没有测水温的传感器,水温传感器也 ...

测水温就是使用两个温敏电阻去测量的,目前测试的结果来看并没有影响。
水箱里铺一个金属网接数字地?不会有问题吗?怕是水里有交流电
什么也不接的加热棒放进去,任何影响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把加热棒的L线N线都控制,测量PH值时,关断加热棒;
同时注意有没有测水温的传感器,水温传感器也 ...

大哥 我尝试了一下在水里放根电线 然后电线接着数字地 水里有加热棒和PH电极
电线一接上数字地 就跳闸了

网友L:
那看来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输出线必须加屏比线。

线性电源我已经试验过了,出来的结果跟以前的一样。线方面的话,是直接买回来的,屏蔽方面不是很好。

网友L:
跳闸就说明有问题了啊,把你的系统画个图出来,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看来找到问题了?

你是说水里有漏电流产生,所以接数字地才会短路从而跳闸?

网友L:
漏电那么大,会不会电死人啊?
用热得快在水桶里面烧水的时候,从来不敢在通电的时候摸里面的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线性电源我已经试验过了,出来的结果跟以前的一样。线方面的话,是直接买回来的,屏蔽方面不是很好。 ...

看情况,加热器不合格,你可以测加热器与水的绝园电阻是多少?在工作电压下220V下,100M以上才对啊。说不定里面没有装绝园材料。看情况要换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漏电那么大,会不会电死人啊?
用热得快在水桶里面烧水的时候,从来不敢在通电的时候摸里面的水。 ...

买了个很普通的数字电表笔来测试,最低只能测试出12V,无法读书数值,但是显示有电的,从示波器上抓来看应该是一个1V-4.2V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情况,加热器不合格,你可以测加热器与水的绝园电阻是多少?在工作电压下220V下,100M以上才对啊。说不 ...

绝缘阻值是怎么量?换个多个加热棒了,在用电安规里面有说明,电器的漏电电流要小余1mA,也叫是说任何电器都会漏电,但是PH电极是根据氢离子从而产生电压的,那水里都有电压了,它就直接采集电压出来了

网友F:
针对加热器测才对。

网友M(2015-05-01):
我目前也遇到了问题,我的系统和楼主的有点像。本来要用阻容降压的,可是电流不够,上头一直说要换成变压器。现在换成变压器后就来问题了,原来的火线、零线,有一端是接到晶闸管,而晶闸管的控制点是靠那个 变压器来控制的,现在这个5V的地GND,不知道要怎么接,是要接到火线呢?还是接到零线的?我觉得都不靠谱,那这个GND到底要怎么和那个220V的AC联系起来?请教高手指点下吧。  图中的那个 GND 和那个线可以连在一起么?(就是红色的那个线,可以连起来么?如果不是那个GND要怎么连?)    (图中的 +5V我直接接到晶闸管的 控制端,来导通晶闸管,实际中有个开关,这里我没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目前也遇到了问题,我的系统和楼主的有点像。本来要用阻容降压的,可是电流不够,上头一直说要换成变压器 ...

你这个接法是有问题的啊。一般可控硅接控制引脚那一端是接光耦进行隔离在控制的。应该是这样的。变压器也是隔离的效果。这个是使用单片机去驱动的,后级应该还要添加多一个三极管会比较好。其实与你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用电平去控制可控硅开关。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接法是有问题的啊。一般可控硅接控制引脚那一端是接光耦进行隔离在控制的。应该是这样的。变压器也 ...

恩,知道了! 多谢!

网友N:
放大PH电极的信号要求输入阻抗很高,这么干肯定有干扰进去,上面有个兄弟说测PH时彻底断开加热丝,我看这个办法可用行

网友O(2015-08-06):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有来了,说两句吧。楼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测量是有问题的。ph电极是离子电极,电极间只要有离子运动就 ...

您好,回复中提到您从事水质分析仪表开发,我有几个关于ph电极和溶解氧电极的问题可以问您吗?希望您看到这个信息后能回复我,谢谢!

网友O:
楼主你的项目完成了吗?

网友P(2016-09-07):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有来了,说两句吧。楼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测量是有问题的。ph电极是离子电极,电极间只要有离子运动就 ...

老大最近我也在搞溶氧传感器的,能留个企鹅号码,这样好请教您。

网友Q(2020-06-05):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有来了,说两句吧。楼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测量是有问题的。ph电极是离子电极,电极间只要有离子运动就 ...

有联系方式吗,给一个

网友R(2022-03-01):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有来了,说两句吧。楼主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测量是有问题的。ph电极是离子电极,电极间只要有离子运动就 ...

刚接触水处理的ph、电导率、溶解氧,希望有机会向前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