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关于电源的 ‘与’

楼主(2015-01-20):
现在遇到一个  输入电源的选择问题,但是又不知道BAT54C(Pd:300mW)能否带起:分别是+5Vusb供电和外接的两节干电池供电,通过ASM1117-3.3输出。板子上有MAX3232和UM220-III -N(120mW)两个模块.

楼主:
看这个二极管是否带得起是直接根据输入电压和 二极管功耗 算出 电流,看是否超出该二极管的正向平均电流吗?
还是要看后面负载的总功耗?

网友A:
与负载的总功耗无直接关系,要核对二极管的正向平均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负载的总功耗无直接关系,要核对二极管的正向平均电流

该二极管的 正向平均电流为200mA,若采用+5vUSB供电,那么不考虑负载时根据 P=UI 得到 I = 60mA ,小于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板子上加2个模块,总共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上加2个模块,总共电流有多大?

计算板子的总电流是把每个芯片的额定电流相加么?这个地方还不懂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板子的总电流是把每个芯片的额定电流相加么?这个地方还不懂哦

以电流表的测试结果为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电流表的测试结果为准吧

电流表测量  是不是在板子做好了以后测量哦?
可以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就根据芯片功耗来选择器件吗?
这是第一次从选器件到画板都是自己来
有好多地方都不懂呢

网友C(2015-03-28):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营TI. NXP. IR. ON. SiLicon                                                                                                    等著名世界品牌产品。
MSP430F一系列TI储存芯片 微控处理器
MSP430F149IPMR MSP430F5438AIPZR MSP430F5438IPZR等。
C8051F 一系列SILICON 单片机 微控处理器
C8051F020 C8051F120 C8051F340 C8051F040等
LPC一系列NXP单片机
LPC2132FBD64 LPC2134FBD64 LPC2214FBD144
LPC2378FBD144 LPC2292FBD144等一系列供应
专营:低压差 基准源 三 五 七端稳压 二三极管 场效应 快恢复 肖特基二极管 可控硅 达林顿 整流桥 TVS管 光藕 MAX AD 集成电路
                   北京长实拓展电子销售:陈冬锋
                                     QQ:2850327057
                      电话:15711002528,13641144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