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EMC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20):
在设计电路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以图3-15所示说明。

图3-15电源及EMC设计
(1)VCAP电容
STM8S的VCAP电容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容。它是STM8S的内核的工作电压。需要在外部加一个外部的电容,以保证内核工作电压的稳定。一般推荐1uF的瓷片电容。而且1uF的瓷片电容在进行PCB布线时,必须要尽可能地靠近VCAP引脚,一直靠近到不能再靠近为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注意:STM 8L系列上没有此电容。
(2)电源
VDD和VSS电源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
在用电源对VDDIO_x和VSSIO_x的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0.1uF瓷片电容。
若在电路中,有用到外部的设备(如FLASH, 24C02等),建议在其电源上加上退耦电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1uF瓷片电容。最好不要使其与MCU共地。
(3)地线
在开始PCB布线前,需要全局考虑GND的走向。在设计中注意电流回路,特别是MCU电流回路要与其他大电流的回路分开。不建议GND走过孔,过孔在线路中有阻抗,容易造成的GND电势不同,尽可能GND布在PCB的一面上。不建议在GND线上加跳线连接。
(4)复位
对于STM8的应用,NRST复位脚,因内部有一个弱上拉电阻。在应用时可复位电路可只用一个外部的瓷片电容就(一般在100nF-0.1uF)就可以。也可按照通常的方式加一个上拉电阻(4.7K-10K)。
(5)SWIM调试接口
建议在SWIM引脚上,接一个上拉电阻,以保持其数据可靠稳定(4.7K-10K)。
(6)STM8时钟
建议采用内部的RC时钟作为主时钟。针对一些STM8S产品,使用外部时钟, MCU的抗干扰性能稍弱。又对时钟精度有特别的要求,可用外部的时钟作为一个参考时钟去校验内部的RC时钟,仍使用内部RC作为主时钟,可避免使用外部时钟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A:
不错,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B(2015-03-04):
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C:
4 5 6条很有用的,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D:
若在电路中,有用到外部的设备(如FLASH, 24C02等),建议在其电源上加上退耦电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1uF瓷片电容。最好不要使其与MCU共地。
为何最好不要使外设的地和MCU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在电路中,有用到外部的设备(如FLASH, 24C02等),建议在其电源上加上退耦电容(10uF点解电容和0.1uF瓷片 ...

防止电源地上的噪声影响数据的稳定性

网友E(2016-06-19):
“最好不要使其与MCU共地。” 这个不太理解,难道要为每个芯片配一个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