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adc1遇到问题

楼主(2015-01-20):
采用stvd +库函数。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DeInit();
                                        GPIO_Init(GPIOD, GPIO_PIN_3, GPIO_MODE_IN_FL_NO_IT);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ADC1_CHANNEL_4, ADC1_PRESSEL_FCPU_D2,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ADC1_ALIGN_RIGHT, 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 DISABLE);
//                                        ADC1_ScanModeCmd(ENABLE);//启用扫描模式
//                                        ADC1_DataBufferCmd(ENABLE);//启用缓存寄存器存储数据
                                        ADC1_ITConfig(ADC1_IT_EOCIE, DISABLE);
                                        ADC1_Cmd(ENABLE);
                                        ADC1_StartConversion();
                                }
u16                ADC1_GET(void)
                                {
                                        FlagStatus flag_status;        //设定标志位  SET/RESET
                                        u16        ad_value=0;
                                        ADC1_StartConversion();
                                        flag_status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flag_status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AWS4);
                                if (flag_status == SET) // SET or RESET
                                        {
//                                                flag_status=RESET;
//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EOC);
                                                ad_value=ADC1_GetConversionValue();
                                        }
                                        return ad_value;
                                }

一直进不了if,查不到转换完成标志位置位,返回结果一直是00。注释掉判断标致位这段的话,能正常采集。

采用的是库函数2.1版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引脚,通道不对;

AD采集后一直无法完成,执行不到IF内部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引脚,通道不对;

AD采集后一直无法完成,执行不到IF内部的语句; ...

引脚没问题的,我注释掉  if判断的话 ,ad能够正常采集,也能通过串口看到采集值。

楼主:
把程序改成
u16                ADC1_GET(void)
                                {
                                        FlagStatus flag_status;        //设定标志位  SET/RESET
                                        u16        ad_value=0;
                                        ADC1_StartConversion();
                                        do
                                        {
                                        flag_status = 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
                                        }
                                        while(!flag_status);
                                        ad_value=ADC1_GetConversionValue();
                                        return ad_value;
                                }
解决了,看来用if不可行啊。  那就是stm8库函数参考有问题

网友B(2015-03-11):
现在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正在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正在查找原因。

解决了没? 啥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程序改成解决了,看来用if不可行啊。  那就是stm8库函数参考有问题

你把while(!flag_status);改为while(flag_status == RESET);试试看正常不

我遇到过读取管脚状态时,用if(GetStatus() == SET)时无法读到管脚为高电平时的状态,改为
if(GetStatus())就可以了。GetStatus()是获取管脚状态的库函数。

网友D(2015-09-14):
很奇怪为什么用IF判断,开始转换到转换完成是要时间的,在未转换完成前都得不到你要的值,当然就不会进IF了,只有用DO WHILE 或者 WHILE 才能一直等待直到转换完成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程序改成解决了,看来用if不可行啊。  那就是stm8库函数参考有问题

与函数库没关系。。。ADC开始转换到转换完成是有个过程的,在未转换完成前就运行到IF的话当然就不会进入IF了。

用DO WHILE有个等待的过程,是等到ADC转换完成才进入的后面,当然能正常了。

网友E:
GetStatus是获取管脚状态的库函数,楼主试试

网友F:
ADC开始转换到转换完成是有个过程的,在未转换完成前就运行到IF的话当然就不会进入IF了

感觉很有道理,do...while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不用do...while,而是加个延时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程序改成解决了,看来用if不可行啊。  那就是stm8库函数参考有问题

你用if的话,那不是还没等待转换结束,程序直接跳过了if,然后再执行了开始一启新的ADC采样。
正确方法就是用while等待查询转换结束标志。

注释掉了if这句,能采集到ADC,那可能是恰好再执行读取ADC结果时,ADC采样结束了而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很有道理,do...while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不用do...while,而是加个延时行吗 ...

其实加延时也是可以的……只是要延时的合适

优先级更高的。
延时不靠普,如果只是作简单的处理还行,如果有优先极理高的中断产生,就很容易超时,所以必需用WHILE一直等。

网友H:
楼主设置个断点看看是哪段程序的问题

网友I(2016-01-13):
ADC1_ITConfig(ADC1_IT_EOC,ENABLE);
搞了一天,终于发现了,
此库函数是错误的库函数,寄存器中断使能位在5位,可此库函数操作的却是最高位,即中断标志位

**啊,看来直接操作寄存器才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