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德州仪器MCU 怎么判断DSP的FLASH空间够不够?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怎么判断DSP的FLASH空间够不够?

网友A(2015-01-20):
根据你的代码量啊。编译的时候生成list文件,里面有

网友B:
编译的时候编译信息里有相关内容,或者看list,里面更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代码量啊。编译的时候生成list文件,里面有

楼上说的是,,这个是有自动统计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这个是有自动统计的嘛

有啊 list里面就是

楼主:
28335的程序烧写流程是什么?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335的程序烧写流程是什么?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参考下这个资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LlfSD7KKIDjDjcOwie_aAyo5uZy3i-yO-16WtRGaxNYL_nct3HsIdIXOsigYfZFD3QluueNAR74CwEaXWWuGqEkairmikt1ZuhMAlt3U5R3
好像在其他什么地方回复过你了,我有点晕

网友D:
cmd怎么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的时候编译信息里有相关内容,或者看list,里面更详细

list文件在哪?怎么看?我感觉我的程序挺大的,主函数有好几百行,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E:
根据自动统计的调整编写后的文件的大小的吧

网友E:
在保证不减少功能的前提下,简化算法的就可以实现减少所占用的flash的。

网友F:
写一个测试程序的,向其flash中的一个特定位置的写入一个数据的,在读出来的,,看是否有影响的。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