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助 无线蓝牙手柄与STM32单片机如何通信

楼主(2015-01-20):
无线蓝牙手柄与蓝牙串口模块HC05能配对么?
我的现在无法配对,不知道做过的大侠实现过没?
无线蓝牙适配器是用来接收手柄发出的数据么?

具体情况如下:
1   调试过STM32的USB(OTG),用的是V2.0的库,将游戏手柄枚举成HID自定义设备,有线手柄通讯成功
2   有HC05开蓝牙转串口模块,现在无法得知无线蓝牙手柄的通讯模块是什么,并且手柄和蓝牙模块未连接成功
3   有手柄自带的适配器,和STM32的USB接口枚举未成功
4    主要想实现无线蓝牙手柄和STM32间的通信

有大神做过么,指导个方向,谢啦!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蓝牙手柄与HC05无法配对,STM32也无法完成对蓝牙适配器的枚举,另手柄和适配器

间也未连接,手柄适配器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手柄发射的接收端么?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去找找手柄适配器的资料,没有资料谁知道手柄是怎么设计、怎么用的。

楼主:
一般卖家都是提供怎样打游戏的,只有电工才想着把它改造:Q

楼主: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