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1Hz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15-01-20):
新手求大神指点:
目的:测试芯片工作稳定性;
生成1Hz的正弦波,浮动电压差1V或可调,目的是生成的信号作为芯片电源,来观察芯片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A:
“目的是生成的信号作为芯片电源”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的是生成的信号作为芯片电源”
????

有这个可能,没钱买可编程电源,就做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可能,没钱买可编程电源,就做个。

如果是这样,那还需要一个直流可调电源与此正弦信号叠加,是吧?这个直流可调范围1V也不够用啊?

网友C:
直接DA输出+功放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还需要一个直流可调电源与此正弦信号叠加,是吧?这个直流可调范围1V也不够用啊? ...

主要是为了测试芯片电压不稳是芯片的工作状态,1V的正弦波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压,当电压最小值是低于芯片最低工作电压,现在就是1Hz的正弦波怎么生成方法没找到。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DA输出+功放行么

功放?叠加在DA输出是什么样的效果啊?新手望详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测试芯片电压不稳是芯片的工作状态,1V的正弦波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压,当电压最小值是低于芯片最 ...

5楼所说是一种方法。
其它产生1Hz信号的方法有文氏电桥振荡器等。若是对频率稳定性和谐波含量没有比较高的要求,可以用RC移相振荡器。当然,产生1Hz信号之后还要放大。
楼主所说是电压源。1Hz的交流电压源与可调直流电压源必须串联,故1Hz交流电压源的“地”应该视需要与直流可调电源的正端或负端联接。

网友D:
电路拉偏试验有标准可循的吧?脱离整个电路单测芯片的话,可能不能完全反映工作时的实际情况。

网友E:
多谐自激振荡加推动!…

网友A:
5楼方案的好处,是交流和直流可以同时产生,且分别可调。缺点是必须有软件配合,仅生产一两台自用的话成本较高。

网友F:
可以采用DDS芯片外加功放,采用DA输出的电压作为DDS的参考电压,改变DA的输出既可以改变正弦波形的幅度。

网友G:
1Hz,用单片机 +  DA   吧,便宜些,用起来也灵活,输出也稳定。

DDS芯片,总感觉有点亏。

网友H:
MCU+PWM+驱动输出,硬件上最便宜的,灵活性最大的,PWM的占空比由随一个正弦波波动信号加上平均值信号),滤波成低频直流后加一级功率晶体管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MCU+PWM+驱动输出,硬件上最便宜的,灵活性最大的,PWM的占空比由随一个正弦波波动信号加上平均值信号), ...

这样的方案确实是硬件上最便宜,灵活性最大。

网友I:
有源滤波电路的两组电容电阻的作用各有侧重,调节+端的那一组RC,就可以将输出的正弦波中轴上下移动,用555或运放块产生1Hz的矩形波输入,就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有源滤波电路的两组电容电阻的作用各有侧重,调节+端的那一组RC,就可以将输出的正弦波中轴上下移动,用555 ...

此电路,过于麻烦,而且调节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PWM+驱动输出,硬件上最便宜的,灵活性最大的,PWM的占空比由随一个正弦波波动信号加上平均值信号), ...

您的方式是:MUC输出PWM方波,通过调节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然后通过RC积分电路来得到需求的正弦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的方式是:MUC输出PWM方波,通过调节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然后通过RC积分电路来得到需求的正弦波? ...

不用调节频率,你可以选表点法进行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方式是:MUC输出PWM方波,通过调节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然后通过RC积分电路来得到需求的正弦波? ...

zyj9490这个方案,靠改变PWM占空比,经低通滤波后,直接将直流和1Hz正弦波一起产生,经功率放大(可以用普通的功率放大器芯片)输出。此方案不必改变PWM频率,只需要改变占空比。
此方案软件上稍加改变,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度以及叠加的直流电压均可调整。
所以说zyj9490此方案硬件上便宜,灵活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