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求组非电气连接的焊盘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20):
问题:一个连接器有4个管脚 1~3都是有电气特性的 另外一个是固定焊盘 我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不想把固定焊盘表示出来,但是PCB封装的时候固定焊盘是有的。这样就导致管脚不对应报错,请问怎么处理多出来的固定焊盘。
   多谢,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原理图中画一下 又不费功夫的咯
看你用什么工具
有些工具 原理图中可以隐藏 引脚的
另外PCB中可以设置为机械焊盘 这个不报错的

楼主:
PADS9.5中怎么设置机械焊盘 跪求帮助帮忙告诉一下 没找到

楼主:
自己帮忙顶上去 希望快点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PADS9.5不像candence有机械焊盘一说,如果出现我说的情况,在元器件设置的时候门中把PCB封装中多出来的没有电气特性的关键 选择成未使用管脚 就不会报错了 等于是机械焊盘。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