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BOOT0引脚直接接地 与 经过100k电阻接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20):
能直接接地 (或VCC)吗?

谢谢!

网友A:
加个电阻接地后,方便飞线更改启动模式,直接接地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一般接10K到地;

楼主:
看到有的设计接了100k电阻到地,是不是为了降低功耗?
直接接地,功耗是不是较大?

网友C(2016-11-17):
可以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