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调试ECAN,死在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

楼主(2015-01-20):
前面设置都是按照网上的设置进行的,结果设置CANBTC时,将寄存器放在ECanaShadow时 ,死掉了
没法运行下去了
我市在ran里边调试的.
以下是程序:
EALLOW;
//  邮箱中断屏蔽寄存器。上电后所有的中断屏蔽位都清零且停止中断使能。
//  这些位允许独立屏蔽任何邮箱中断。
ECanaRegs.CANMIM.all = 0xFFFFFFFF;
//  CANMIM .BIT.X=1  邮箱中断被使能(X=1~31)
//  CANMIM .BIT.X=0  邮箱中断被禁止(X=1~31)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  把CANMC读入影子寄存器
ECanaShadow.CANMC.bit.CCR = 1;               //  改变配置请求位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  把配置好的寄存器值回写
   EDIS;
/*CPU要求对配置寄存器CANBTC和SCC的接收屏蔽寄存器(CANGAM,LAM[0]和LAM[3])进行写操作。对该位置位后,CPU必须等待,直到CANES寄存器的CCE标志位在送入CANBTC寄存器之前为1 */
do
    {
      ECanaShadow.CANES.all = ECanaRegs.CANES.all;
    } 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 );  //  当CCE=1时可以对CANBTC进行操作。
    //  配置波特率

楼主:
程序在另一个开发板上可以运行

网友A:
仔细检查硬件原因吧

网友B:
看看变量是不是超了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才用的是TI 28335的例程 eCAN BACK2BACK,也是进入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1);循环后就死掉了,楼主使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eallow 一开始就使能,这几个寄存器都要求eallo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才用的是TI 28335的例程 eCAN BACK2BACK,也是进入while(ECanaShadow.CANES.bit.CCE ...

看看楼下的建议吧

网友C:
是刚开始eallow 一次,后面使用寄存器就不用eallow 吗,麻烦楼主帮我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楼主了。

网友C:
谢谢楼主,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时钟没使能,谢谢了。

网友E(2015-04-03):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时钟没使能,谢谢了。

我想问下您是在哪里修改的时钟使能语句呢

网友F(2015-07-27):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时钟没使能,谢谢了。

多谢,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您是在哪里修改的时钟使能语句呢

一般都是在2DSP28_SysCtr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