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从机FIFO 配置

楼主(2015-01-20):
请问我如果仅仅作为测试,将CY7C68013 设置 EP6为输入端点自动打包上传 假设软件配置正常,外部MCU要向EP6 FIFO中写数据只需要8根数据线 和一根SLWRJ就可以了

网友A(2015-04-02):
可以这样的,CY7C68013 处于slave fifo的模式, MCU 控制timing

网友B:
楼上回答了这么久的问题,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