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UCLEO F411的STLink驱动求助

楼主(2015-01-20):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下载了stsw-link008驱动,但是虚拟串口驱动却安装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电脑还有一个生成了一个U盘

网友A:
更新驱动试试,我这也刚弄好。

楼主:
看手册说到了这个情况:

就说需要装驱动,后来在设备管理器发现得到“INF中服务安装段落无效”的错误提示,根据这个百度,发现是由于系统精简了,缺少文件,后来找到了解决方法

楼主:
主要是缺少usbser.sys,mdmcpq.inf两个文件,后来在坛子里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397622-1-1.html
就试了试:
在系统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里面拷贝
文件夹内容就可以了,重新扫描一下设备就好了,这个文件件里面有三个文件:usbser.sys,mdmcpq.inf,mdmcpq.PNF,最后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必须的。
把文件放上来

网友B:
应该用stsw-link009的那个包。
我开始也是用的008号包,不行,后来使用了009号文件包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stsw-link009的那个包。
我开始也是用的008号包,不行,后来使用了009号文件包一下就OK了 ...

换09也不行,后来还是上面那样搞好的

网友C(2016-05-23):
能把009的包分享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009的包分享一下么

网友D: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直接把bin放在 "U盘" 里

网友E(2018-10-31):
确实用stsw-link009-7z这个可以搞定,多谢@nysz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