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x移植GD32F1x0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20):
前言:本以为能很顺利的移植,结果130这颗芯片虽然是M3的core,实际上外部PIN与GPIO等寄存器结构与M0一致,NVIC部分又与M3一致,简言之,130即有M3的“基因”,也有M0的“基因”,主要这颗芯片是为了与ST的M0芯片抢市场。由于刚上市,所以Library从ST M0的Library基础稍作修改。寄存器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实际地址与功能是完全一样。下面重点列出在移植过程中,我遇到的问题:

楼主:
A0:在Keil中,Device选型:

A0:GD32f130c6应当选择STM32F101C6/8,因为该系列寄存器与GD130最接近。左图为100,右图为101,实际130的SPI包含I2SCFGR与I2SPR寄存器。

楼主:
另外使用STLINK读取的Device,如图:

楼主:
Q1、EXTI中断无效?

A1:

楼主:
其中在操作SYSCFG寄存器时,必须先使能SYSCFG的CLK,这个问题在M0上也是一样的,但是我在移植过程中,忽略了这点。

导致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这个问题。找类似这种bug,两方面着手,一用硬件仿真,看外设寄存器是否与预设一直;二设置完后直接串口打印出来。

楼主:
Q2、NVIC配置部分需要增加下面两句,M0无此配置,M3则有。

A2:

楼主:
另外中断优先级配置因为有组的概念,所以也有所不同,如;

楼主:
Q3、EXTI在handler mode进入stop mode后不能唤醒,在thread mode中进入可以唤醒?

A3:

如果在Handler mode进入STOP mode,需要唤醒,则唤醒源的中断优先级必须必进入stop mode的handler 优先级更高。否则同级或更低级的中断无法唤醒,除非退出中断。这也是在thread mode进入可以被唤醒的原因。

楼主:
如在timer2中进入stopmode,在exti按键唤醒。demo:

楼主:
Q4:SPI寄存器区别:

A4:SPIx_CR1 Bit11,051中该bit(CRCL)是CRC length,130是FF16(FF16)是data frame formate;

         SPIx_CR2 bit15-bit8,130中高8位为保留字节,051则有其他定义,如fifo触发值与data size。因此130中没有该库函数:

楼主:
通讯库函数区别:

楼主:
Q5:使用HSE时,有效采样数的区别:
A5:

楼主:
Q6:中断向量表区别,GD兼容051,但又涵盖M3的中断入口。另外051不支持自定义中断入口偏移地址。
A6:

楼主:
Q7:GPIO区别:
A7:虽然130为M3,但是GPIO部分与M0的寄存器结构完全一致。

Q8:Flash区别:

A8:虽然130为M3,但是Flash部分与M0结构大概相同,包含对OB区域的读写与读保护等级,多了一个烧断功能,此时不能还原为保护或无保护状态。

楼主:
加读保护功能与M0一致,在使用JLink Flash中使用去除读保护是,device必须选择STM32F101系列,否则去除保护功能无效。

        但有部分寄存器位有所不同,如:

楼主:
Q9:RCC区别:
A9:M0中只有APB总线给外设提供CLK,但是M3中分了两组不同的CLK对应不同的外设,分别为APB1,APB2。如下:

楼主:
Q10:ID读取位置:
Flashsize位置不同,130与M3一致,但UID却与M0一致。如:

M0:

楼主:
Q11:电源特性区别:
A11:

楼主:
(1)工作电压2.6-3.6V,待机时电流为250uA;;
(2)由于mcu启动功耗大于st,因此mcu稳压电容验证将1uF改为47uF,解决上电瞬间电流过大,电源特性不稳定,电压输出被拉低至2V被强制关机问题;

楼主:
如下图:

(1)进入stopmode休眠后,sensorpwr关闭,中断唤醒后启动,下图为电源端与sensorpwr端电压图形。GD32端稳压电容为1uF。

           同样由于上电瞬间电压不稳导致无法启动芯片,区别图(3)。

楼主:
(2)进入stopmode休眠后,sensorpwr关闭,中断唤醒后启动,下图为电源端与sensorpwr端电压图形。STM32端稳压电容为1uF。

楼主:
3、GD130睡眠后被外部中断唤醒的SensorPwr,SensorPwr端加47uF稳压电容,可以正常启动,但是睡眠后唤醒会出现电压过低关机的现象。

楼主:
4)进入stopmode休眠后,sensorpwr关闭,中断唤醒后启动,下图为电源端与sensorpwr端电压图形。GD32端稳压电容为47uF,Sensor端为1uF电容。

楼主:
综上,由于GD32启动电压较ST高0.6V,导致开机或休眠被唤醒瞬间电压不稳导致关机,图中多次启动是因为按键开关抖动导致多次触发。

(5)待机功耗,如图:

网友A:
LZ总结的很好,花了很多心思,感谢啊!
使用GD32的时候确认让人感觉有点迷茫,说它和STM32差不多,但是又有区别,区别也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国产IC的质量和资料还有待提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总结的很好,花了很多心思,感谢啊!
使用GD32的时候确认让人感觉有点迷茫,说它和STM32差不多,但是又有区别, ...

GD32总感觉他们放出的文档不够多

网友B(2015-11-16):
楼主,我请教个问题哈    我从GD103移植到130上,ADC能采集到数据 但是有的通道数据差距有点大了   请问你遇到过吗

网友C:
这个分享讨论的挺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D:
这两种核还是有所不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