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一个电路设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图形中的R1是如何取值的,是不是110V/稳压管1N4742的电流,那稳压管1N4742的电流又该是多少?
还有,确定R1后,稳压管的电流即可确定,那后面三极管的基级电流又是多少?
还有,就是如何确定三极管集电极中的R2,据我分析,R2必须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
其一,R2C2要尽可能小,以使充电时间尽可能缩短(因为发射极所接电容中的电流大部分是由集电极提供的);其二,必须使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关于这一点,我是想当然的认为的,呵呵);其三,必须使发射级电流大于BCX70和34025的13与15脚充电电流之和(BCX70的充电电流我不知该如何确定,34025应该是0.5mA) 就是说,R1,R2确定后,可以保证三极管发射极输出的电流大于BCX70和34025的13与15脚充电电流之和.
关于BCX70和34025的13脚与15脚的资料我会随后附上.资料有点长,请各位耐心看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其实, V14 这个三极管只是一个简单的稳压限流电路
工作条件就是由 R1 和 R2 来确定.
R1 的取值, 在 V14 断开时, 稳压管不会过电流而损坏, 也就是 R1最小值 =  (VCC- V11)/稳压管最大电流, 稳压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可以查稳压管的手册. 在吃基础上适当加大 R1,
R1 的最大值取值: 连接 V14 后, 在后面最大负载条件下, 能够提供 V14足够的基极电流.

网友A:
R2 的取值, 就是限流参数.  大体上, 限制电流 =  (VCC- V11)/ R2.
至于限制电流是多少, 那就看你后面的负载 (BCX70和34025) 的要求了.

网友B:
木有图片,楼上两位真厉害了。。。

网友C:
参考楼上几位的意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