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起始地址不是 memor map 里给的zone6 的起始地址

楼主(2015-01-20):
理图见附件 memorymap 截图见附件
使用 IS61LV6416 外扩64K内存 看到别人给的CMD文件里 :
ZONE6B : origin = 0x130000, length = 0x010000
为什么起始地址不是 memor map 里给的zone6 的起始地址
0x10 0000 呢

网友A:
CMD文件只是描述MEMORY的哪一块干嘛用。

这个根据程序对memory的切分来定的,不是一定需要严格对用memory map图上的,只要落在空间里面就可以的!

网友B:
楼主  注意字节地址和字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