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请高手指点,现在系统中有个控制器、485转换模块、读卡器,如果控制器和读卡器连接可以正常通讯,但是三者连一起就不能读卡了,三者的485的A,B 端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一读卡肯定是读卡器的485给控制器发送数据了,我想问一下如果一上电485转换模块的发送端一直使能,会不会对这个读卡造成影响,网上说同一网络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发送端使能,但是我的485模块发送端虽然一直使能但并没有发送数据呀,这样处理可以吗?因为我在单位测试没发现有问题,可是到现场就不行了,谢谢

网友A:
“485模块发送端虽然一直使能但并没有发送数据”
--当发送使能时,RS485的Transceiver就会处于输出状态,对总线进行驱动。如果两个及以上节点处于发送使能状态,就会发生冲突。因此不需要发送数据时,一定要设为接收状态。由于RS485本身只是物理层标准,不带有
总线仲裁等功能,因此需要人为对收发状态进行管理,确保同一时刻最多有一个节点处于发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模块发送端虽然一直使能但并没有发送数据”
--当发送使能时,RS485的Transceiver就会处于输出状态,对 ...

谢谢你的回复,那为什么有一个现场是好用的呢?

网友B:
同一时刻,总线上只能有一个发射节点,这需要靠通讯协议来调度。至于楼主说的“使能”,这个说法很不规范,使能什么?收还是发?收没问题,也应该这么做,但绝对不能处于长发态,否则必然发生冲突甚至咬死总线。好好检查相关软件代码吧。

网友C:
如果三者之一一直在发送数据肯定不能通信

楼主: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在发送数据,但是有一个板子上电一直是发送使能有效,这种状态其实是能正常用的,但是挑PCB板,我手头上好使的板子和现场用的板子不是同一块板子,好使的板子铺地了,不好使的板子没有铺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在发送数据,但是有一个板子上电一直是发送使能有效,这种状态其实是能正常用的,但是挑PC ...

与铺地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按照规则设计,铺不铺地都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为什么有一个现场是好用的呢?

这个我也不能确定原因。需要看一下收发器的内部结构才能够解释。如果收发器的结构可以在差分总线上实现线与逻辑,输出使能且输出状态为逻辑1的节点不会对其它节点发出的数据造成破坏。这时候,表现为系统通讯正常。
以上是个人猜测,未经深入研究,不足为信。

网友D:
485一般工作为半双工工作,主要采用主机轮循方式通信比较稳定,你的485转换模块肯定有问题,一般未发送都为接收状态,发送和接收控制线接到一起由控制器来控制的,除你的控制器一直在发,否则就是485转换模块有问题不,请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一般工作为半双工工作,主要采用主机轮循方式通信比较稳定,你的485转换模块肯定有问题,一般未发 ...

同一时间只有一个在发送数据,但是有一个板子上电一直是发送使能有效,这种状态其实是能正常用的,但是挑PCB板,我手头上好使的板子和现场用的板子不是同一块板子,好使的板子铺地了,不好使的板子没有铺地。

其实还有一点我忘说了,好使的板子不仅有铺地,电源滤波的电容值也不一样。我觉得我的这种情况是不规范,但如果板子抗干扰能力强,就不会出错。

网友E(2015-03-10):
哎呀,我这个实时换向产品最适合你了,亲~,查看宝贝:RS485模块/转换器/隔离器/中继器/放大器/滤波器 aneme.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