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SPI 或 UART 的速度是多少啊

楼主(2015-01-20):
MSP430 SPI 或 UART 的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A: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USART 可进行配置,以便同时支持同步 (SPI) 与异步 (UART) 操作,并且可从几个内部及外部时钟源(与 CPU 时钟无关)中进行选择。在 SPI 主模式下,USART 的运行速率可达到应用时钟的 1/2。

网友A:
例如,如果使用 8MHz 时钟,则 SPI 主模式的传输速率可达到 4Mbps。在 UART 模式下,实现可靠通信至少要求每位 3 或 4 个时钟。例如,8MHz 时钟除以 4 可以支持高达 2Mbps 的速率。MSP430xxxx 用户指南中提供了有关 USART 功能的完整说明,其网址是:http://www.ti.com/MSP4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 SPI 主模式下,通信速率可以达到 4Mbps,而在 UART 模式下,速率也可达到 2Mbps。USART 可进行配置,以 ...

这个了解了啊,我原以为主要跟主频非常相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