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仿真器原因还是板子问题的可能性大点

楼主(2015-01-20):
XDS100USB连接目标时,弹出一堆提示

楼主:
CLA_0: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 @ 0x1452) This '-1' value should be returned only during code development. It is a temporary value used when a more appropriate error value has not yet been assigned. This is the most negative of the three trivial error numbers that are used by USCIF adapters, drivers and utilities. (Release 5.0.429.0)
Cannot write to target

网友A:
板子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这个再看下仿真器的设置的吧,特别是仿真软件的。

网友C:
连接器和板子之间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