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大幅简化负载点电源供应系统设计

楼主(2015-01-20):
大幅简化负载点电源供应系统设计

网友A: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分享了啊,收下啦。

网友A:
看来是芯片级别的简化实现方案的啊。。不错,只需要很少的外围电路的。

网友A:
仿纹波模式 (ERM)  解决方案 --  可将输出电压纹波减至最少,同时可执行稳定的的开关功能 :
•  正申请专利的仿纹波模式控制电路–  系统可以采用等效串联电阻很低的输出电容器,但又可执行稳定的开关稳压功能
•  输出电压纹波极低,峰峰值与电压模式及电流模式的控制电路无异
• 可以简化反馈电路的设计,同时确保有快速的瞬态响应,这两方面可媲美固定导通时间解决方案,但仿纹波模式解决方案还有另一优点:可以降低高电流系统对印制电路板设计的要求。